请问如何利用太阳能电池板上的电检测此电池板的功率?

楼主(2010-08-27):
(无正文)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利用个大功率的绕线滑动变阻器,其阻值和功率根据太阳能电池的预估功率进行适当选择,在夏日晴朗的正午(最好当时是太阳正好处在正上方,此时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密度最大)将太阳能电池板对准太阳,然后接入电流表和电压表,调节变阻器即可取得电压电流曲线,取二者乘积中的极值即为太阳能电池板的最大功率。因滑动变阻器的功率限制,此法仅适合小功率太阳能电池板,较大功率的得用电子负载或专用太阳能电池功率测试仪。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我想实时的检测太阳能电池板发电的功率,而且所需电力必须来自太阳能本身,而不是需要外接电流电压表等

网友A:
也是类似的办法,但更简单。在电源回路里串一个低值电阻做电流采样,电压采样可用电阻分压取得,将二者送AD,电流采样值过低时可用运放放大,然后用处理器计算出来即可,注意采样点要在系统的稳压电源之前。

楼主:
那必须有多个太阳能电池板串联起来并接入到终端负载咯,不然如果没有负载则太阳能电池没有回路,这样也不好检测啊

楼主:
楼上的广告是太阳能锂电池充电芯片啊,用不到啊

网友A:
至少你的测试电路就是负载,但仅能测试出当前的功率输出,最大功率输出当然得带载,否则神仙无招,只能靠预知电池型号来估。

网友B:
QQ:401575712
TEL:0755-83203094

技新品发布第200902号(太阳能充电专辑).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