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IC AD输入的时候要加限流电阻吗?

楼主(2010-08-28):
一个4-20mA传感器,经取样电阻和TL074运放处理后直接接PIC18X AD口,发现运放很烫,而且也拉低了许多PIC其他IO口,引起误操作。请问是否该加限流电阻?

网友A:
1、去掉与MCU的AD链接部分检查是否还是很烫?!
2、如果还是发热请检查信号处理部分,否则进行第三步
3、检查软件中是否将AD口置成了输出口,请必须将其设置为输入口。
4、如果IO是输入口并且信号部分是正确的,则请检查电流传感器部分的电源和MCU部分的电源是否共地?
如果没有共地,则请接成共地方式。

楼主:
谢谢,每次都是你们这些热心的前辈为我耐心分析。谢谢
1、去掉与MCU的AD链接部分检查是否还是很烫?!
去掉与MCU的AD链接部分运放不烫,MCU其他IO引脚也不会被拉低。

楼主:
3、检查软件中是否将AD口置成了输出口,请必须将其设置为输入口。

设置为输入口,问题没解决。看该PIC MCU 手册:

ADCON1、TRISA、TRISF 和TRISH 寄存器控制A/D
端口引脚的操作。如果希望端口引脚为模拟输入,则必
须将相应的TRIS 位置1(输入)。如果将TRIS 位清零
(输出),则数字输出电平(VOH 或VOL)将被转换。
A/D 转换与CHS3:CHS0 位及TRIS 位的状态无关。

楼主:
4、如果IO是输入口并且信号部分是正确的,则请检查电流传感器部分的电源和MCU部分的电源是否共地?

是共地的。

网友A:
断开信号,将AD口接一个电阻到VCC,测量AD口上的电压,如果是VCC则正确,如果不是,请重点检查代码是否不恰当的操作了IO口。

楼主:
好的,我再仔细检查下。

网友B:
真心感谢这些热心的前辈。大侠风范!

网友C:
主要是两个原因
1:单片机IO口设置不当,这个一定要仔细,因为在程序运行过程你可能不小心更改了IO口
2:运放使用有误

楼主:
现在基本上排除IO设置不当的原因,因为我写了个小程序,设置为输入和AD,一样发烫。
   估计是运放或者买的PIC是Y货。

网友D:
有没有其它的AD口,换一个AD口试一试,你用什么烧写器?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烧写器是山寨的,烧写时不读芯片型号,而你的单片机根本就是没有AD口的,但山寨的烧写器却烧进去了。

楼主:
有AD,原装的ICD3.我正在准备直接从MICROCHIP买芯片看看。

网友E:
PIC的芯片功能正常,发烫就意味芯片 损坏了。以前PIC研讨会送过一个板子,很容易被搞坏,

表现为就是LED等还在闪,但芯片烫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