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4.3寸瀚彩TFT的吗

楼主(2010-08-28):
有用过4.3寸瀚彩TFT的吗,和东华4.3寸屏有什么区别,直接更换上去怎么点不亮?

网友A:
要看数据手册,接口信号线不同

楼主:
就是35脚有点不同,瀚彩的的不接电源,已经去掉了。初始化程序怎么更改都是白屏。

楼主:
不管怎么更改初始化程序都是白屏。搞不懂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确定接口引脚没有问题,请看它们的时序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B:
我记得貌似是要去掉个电阻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