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实时显示AD值变化方向

楼主(2010-08-28):
各位大虾,我用PIC对信号进行AD转换,如果需要同时显示出AD转换值的大小变化方向应该怎么做,例如在LCD上设置一个向上箭头和一个向下箭头,当AD数值增加时显示向上箭头,AD数值减少时显示向下箭头,AD值是实时变化的,应该怎么处理数值变化大小趋向呢

网友A:
可以以一个时间片为单位比如x秒,将相邻两个时间片的均值做比较,然后确定符号,时间片不能选的太小,更不能以每个AD转换周期做实时比较,人眼是分辨不出来的。

网友B:
恩,2楼倒是个方法

网友C:
2楼的方法并不是“实时显示”,不过实时显示是否有意义?除非AD的采样速度很低很低

楼主:
我是对类似一个运动的导电轴上的电压进行AD转换,想通过AD值确定轴的运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