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硬件复位的条件

楼主(2010-08-28):
如题,单片机软硬件复位可能有几种条件,我只知道电压不稳,或者有复位信号。软件上知道WDT,还有程序跑飞了以后也可能出现复位。还有其它的么。

网友A:
外界的一些干扰也可能导致单片机复位。

楼主:
2楼所谓的外界干扰能具体点么

网友B:
干扰会使程序跑飞或死机,喂狗就会因而停止,WDT超时后会发出复位信号,但干扰本身通常不会使MCU发生复位。有的设计中还存在受控硬件复位,这是其它处理器发出的,可见于多处理器系统中。

网友C:
外界干扰大多数情况通过REST脚和电源脚产生的复位:
rest脚造成复位容易理解。电源脚造成复位是因为低压检测电路动作。
其他IO一般不会造成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