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空调变频电控板问题

楼主(2010-08-28):
请问一下各位老师,空调变频电控板模块板上的IGBT和快速恢复二极管(非塑封)为什么需要加绝缘垫?IGBT和快速恢复二极管塑封材料会散热不良吗?IGBT和快速恢复二极管用塑封好还是非塑封好?请老师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IGBT和快速恢复二极管(非塑封)要是不能共极的话就必需加绝缘垫才能共用一个散热板.加垫后导热性会差些,但也是无奈之举,谁让泥想省一个散热器的.
金封当然比塑封好,但价钱也好哦

网友B:
显然是为了绝缘 你都已经说了

楼主:
金封当然比塑封好啊?我还以为塑封要好些.但金封的对装配要求高,而且工艺稍微偏差,IGBT就烧坏,如果用金封,在工艺控制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C:
金属封装的散热性更好,共用散热器当然只好加云母片绝缘了,但即使如此,其散热性也比全塑封的要好。工艺方面,首先云母片的品质要够好,尺寸要留有足够余量,紧固螺丝除了要加厚度适当的绝缘垫片外最好加绝缘套管,这样短路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也可采用本身就绝缘的尼龙螺丝,但品质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