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有没有带PGA的单片机

楼主(2010-08-28):
请问论坛高手,PIC单片机内有没有带小信号放大的芯片?类似TI公司的MSP430F2013,因为要用电池考虑到节能,我想一片搞定,待机电流几十uA以下。

网友A:
印象中有,但好像没有差分输入

楼主:
请问叶工哪一个型号的

网友B:
有一些单片机自带运放或比较器的,你要多少脚的?

网友C:
PIC单片机有内部带运放的,两个,可加几个外部电阻搭个差分运放
应该是PIC16系列的

网友D:
16哪个有运放呢?比较器不能代替运放吧!

网友D:
请说几个具体的带运放的芯片

楼主:
8个脚就可以,PIC16系列内部自带的好像都是比较器,非运放吧

网友:
PIC16F785,或者PIC16F723+MCP6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