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画的4层板

楼主(2010-08-28):
板上还有+5V电源,和VCC(5V),不知道内电层怎么分割,主要是这俩个电源分散得厉害,和GND有重合。
望大家指点!

楼主:
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布局还是不是很合理,走线太绕了!
CPU下面最好不要走线,如果面积允许,尽量地层比电源层和走线层大3H以上。
另外,你这个4层板子是咋排的顺序?
1:高速信号走线
2:地
3:电源
4:部分高速信号和 低速信号走线

网友B:
可以联系我:QQ759744116
-----------------------------------------------
西安索电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竭诚为您提供以下服务:
嵌入式PPC,X86,ARM单板机定制设计|EMC/ESD解决方案|无线通信模块产品|高性能显示处理解决方案
地址:西安市**区锦业路69号
创业研发园A座1楼. 邮编:710000
Mobile:15929898271
E-mail:marls_kang@163.com

Msn:marls_kang@hotmail.com QQ:386101410
Web: http://marls.b2b.hc360.com

楼主:
布局还是不是很合理,走线太绕了!
CPU下面最好不要走线,如果面积允许,尽量地层比电源层和走线层大3H以上。
另外,你这个4层板子是咋排的顺序?
1:高速信号走线
2:地
3:电源
4:部分高速信号和 低速信号走线 ...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狼的意见
小弟刚接触4层板,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比如3H是什么?
我信号的顺序也没有什么顺序,板上最高频率是300Khz。

网友C:
IC(CPU?)这块MS可以转个90度

楼主:
LS的建议不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