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CD驱动电路的DC-DC?

楼主(2010-08-28):
这个DC-DC电路一般得多少伏电压,输出频率大概有多少啊,是不是都差不多,还是说差不很大呢?

网友A:
楼主找本LCD的书好好看看吧

楼主:
楼上的能否推荐一本

网友B:
我怎么看不见电路呢?LCM中的DCDC一般有两个作用驱动BL或产生VLCD

楼主:
只是拿过来一个板子让做实验,也没有电路图。
找芯片的数据手册也没有找到。

网友C:
楼主用的那款芯片啊,看我能不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