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电路中的背光电路为什么会产生噪声?

楼主(2010-08-28):
(无正文)

网友A:
管他怎么产生的,用滤波器滤掉不就行了吗?

网友B:
背光?不就一灯管吗?什么电路?

网友A:
驱动背光不得需要一个电路吗

网友C:
DC-DC IC是个开关器件,当然会有干扰拉

楼主:
那它的噪声频率可调吗?

楼主:
有没有datasheet让我研究一下。

网友D:
你得告诉我们你用的是哪款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