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的通信距离有多远啊?

楼主(2010-08-28):
问一下CC1101可以进行多远的数据传输呢?

网友A:
根据所要传输的字节数不同,距离也不同吧,一次传输3个字节的话是200米左右

楼主:
200米距离有点远啊,要想发的更远的话,该怎么办啊?

网友B:
加功放了。

网友C:
传输距离:开阔地传输300~500米(视具体环境和通信波特率设定情况等而定)

楼主:
加上功放大概能传多远啊

网友D:
有什么好的功放芯片,可以推荐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