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有两个5V怎么处理

楼主(2010-08-28):
一块电路板,外部有+5V和+12V -12V电源模块供电,我原先板子只用到+5V,现在板子上增加了较多的模拟电路,有很多运放及滤波电路,都是需要+5V和-5V供电的,我的想法是用7805和7905分别转换出+5V和-5V供模拟部分供电。但转换出来的+5V和外部的+5V电源模块怎么处理呢?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请教大家了 谢谢!

楼主:
或者说运放的+5V就用+5V的电源模块供电, -5V用-12V做7905转换提供。
  这样+12V就没有使用,会不会导致+12V和-12V的功率消耗不平衡(+12V没有使用,而-12V有大概1A的输出)

网友A:
先看一下外部供电的方式,再看一下+/-12V带负载能力,还有+/-5V要求的功率,要是+/-5V要求功率比较小,可以放弃外部的+5V 从+/-12V 分离出+/-5V。做设计就是要多动手,多试几次。最后没法只能修改外部供电,加一个-5V。用电容 电感滤波效果比较好。

网友B:
功率不平衡只要都在准许的功率范围内就没有关系,-5V最好用-12V取得。如果+12V电源是开关电源且没有用到,最好接一个假负载,用个适当的电阻即可,具体见电源的手册,看其要求的最低输出电流是多少,然后计算得出负载电阻的参数,如果电源是线性电源,未用到的悬空即可。

网友C:
用dcdc模块进行隔离

楼主:
to chunyang:谢谢你的回答
    我的板子在一个工控机箱里面,机箱里面有两个电源模块,+5V的电源模块是50A的,+12V/-12V的电源模块是10A的,二者都是开关电源;请问我电路模拟部分的+5V是从+5V的电源模块取合适还是从+12V转换得到?如果从+12V转换得到。那么这个转换出来的+5V和数字部分取自+5V电源模块的+5V在原理图设计或布线时该怎么样对待?谢谢

网友D:
加LDO从+-12v那取得+-5v,根据你的实际用途来考虑是否共地。

网友B:
如果正负12V电源的功率已经足够,+5V电源模块可以省略,这样成本也能降低,正负5V从正负12V取得即可,采用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则看你的正负5V需要的功率,功率不大就用线性的,运放供电宜采用线性电源。

楼主:
准备用7805、7905了,不知道发热厉害不?输出电流在800ma左右

网友E:
从12V降到5V,发热是7V*0.8A=5.6W,正负两路是11.2W。
是否厉害,自己掂量一下。

网友E:
提醒楼主一句:普通内热电烙铁是20W。

楼主:
谢谢maychang提醒! 我改变主意了 ,找到了+12V 转+5V和-5V的PWM 控制器(我理解就是DC-DC)
型号为MAX1846和MAX1744 ,转换效率都在90%以上,用转换的+5V -5V 给板子上的模拟
部分供电应.请问这个方案是否合适?

网友E:
12楼:
开关电源输出纹波是比较大的,是否可用,要看你的模拟部分对纹波要求有多高。
必要的话,考虑DC-DC输出处增加一级L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