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下浮点型变量与浮点常量之间的问题

楼主(2010-08-28):
有个很奇怪的事
struct xxx{float a;unsigned char b;}x={0.1,0};
x.a==0.1 结果是假。。。。但是加了x.a==(float)0.1就好了。。。谁帮忙解释下。。
知道了。看汇编看出来的0.1在这里是double型的变量更加严谨的做法是0.1f加个后缀。好像两个都是float型直接比较的,只有double型调用了对比函数

网友A:
先了解一下浮点数的表示方式
浮点数做相等比较时 应该是和另外一个数进行差值 然后再判断差值是否小于一个极限

网友B:
本来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