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讨论一个板上的两个CAN节点共享一个收发器的可能性

楼主(2010-08-28):
突发奇想:
一个板上的两个CAN节点
可否共享一个收发器?

网友A:
有人用FPGA做过双CAN控制器,外挂一个收发器.
可行倒是可行,不过好像没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
用FPGA做? 太过份了吧?
我感觉一对二极管加个上拉电阻就能搞定了嘛

网友B:
有什么意义么?一个收发器就意味着同一个物理层。

网友C:
3楼看看清楚,是控制器啊
曾经也想过,但是感觉实现起来太复杂

网友D:
好奇妙的想法哦, 不过也有道理.
收发器只是个转换器, 两个人走一条桥按理完全有可能.
详细分析起来呢
控制器的接收端只是纯输入, 合起来一起连接到收发器的接收输出不会有问题. 因为收发器应该能驱动这两路输入.
控制器的发送端不能直接合起来连接到收发器的发送输入脚, 两控制器发送端会打架的!
不过搞逻辑门来劝架哪, 嗯, 与门就可以劝架啦.
两个二极管? 是哦, 两个二极管就可以实现与门了. 只要配上合适的上拉电阻.
在这里呢, 收发器端用上拉, 而后分别通过一个二极管连接到控制器的发送脚, K 连接控制器端.
二极管可选 1n4148 类高速管, 应该不会引起总线仲裁的错误吧?
大家看看此法可行?

网友E:
这个想法值得一试,但匹配阻抗如何实现呢?
留帖观注

楼主:
匹配阻抗?
can 总线终端? 这个应该毫无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