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本书,回来后真想扔进垃圾桶

楼主(2010-08-28):
名字:电子电路仿真——基于PSpice A/D
科学出版社,卢勤庸
当时走的太急了,又没看到别的书,只好买了这本
现在非常后悔
比被抢劫了还窝囊
真是什么人都敢出书呀

网友A:
LZ淡定,未必学不到一点知识吧

网友B:
不少书就是翻译文档,这样的书确实没有购买的必要。

网友C:
不少书就是翻译文档,这样的书确实没有购买的必要。
引用 网友B:

确实国内的出书者太会了,把英文的datasheet翻译下就署名出书卖。

楼主:
自从有了翻译软件之后,国内好多人都开始出书了
而且出书的速度可真快,一两个月就能出一本!

网友D:
从来不看国人出的工程书!

网友E:
还是科学出版社的

网友F:
所以买书,还是要到新华书店翻翻过再买的好。看目录网购,有风险!

网友G:
电子电路仿真——基于PSpice A/D
正在读(0人), 已读过(1人) |   放入书架

作  者: 卢勤庸 编著,苏蕾 审校
出 版 社: 科学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0-2-1
  • 字  数: 340000
  • 版  次: 1
  • 页  数: 272
  • 印刷时间: 2010-2-1
  • 开  本: 16开
  • 印  次: 1
  • 纸  张: 胶版纸
  • I S B N : 9787030258809
  • 包  装: 平装
所属分类: 图书 >> 工业技术 >> 电子 通信 >> 基本电子电路
定价:¥39.00 当当价:¥30.50 折扣:78折 节省:¥8.50 钻石vip价:¥29.00 送积分:305 积分说明
我要买:  件 请输入购买数量。

电子电路仿真——基于PSpice A/D
与此 1 件拍档商品一同购买
总定价:¥68.50
总当当价:¥54.10

请至少保留一件商品。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PSpice A/D软件介绍及使用说明,如何创建一个基本的电路文件,直流工作点分析和小信号转移函数分析,直流扫描、第二参数扫描和灵敏度分析,波形分析窗口说明,频率响应分析和噪声分析,暂态分析和傅里叶分析,修改元件模型参数,温度分析和参数调制分析,蒙特卡罗分析和最坏状况分析,数字电路和混合电路分析,数字电路最坏状况分析,层次式电路设计,创建元件符号库等。在附录中还给出了PSpiceA/D的电路元件集和点命令集等内容。
本书内容结构合理、讲解思路清晰、配图丰富、实用性强。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等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电路设计从业人员的参考书。

目录第1章 PSpice A/D软件介绍及使用说明
1.1 PSpice A/D软件的由来
1.2 使用计算机辅助软件仿真电路的原因
1.3 PSpice A/D软件的系统结构
1.4 安装PSpice A/D软件
1.5 电路编辑窗口属性介绍
1.6 PSpice A/D软件的操作流程
第2章 创建一个基本的电路文件
2.1 创建电路文件的准备工作
2.2 创建一个原理图
2.3 创建一个较复杂的原理图
2.4 综合练习
2.5 实 验
第3章 直流工作点分析和小信号转移函数分析
3.1 PSpice A/D软件的电路分析方法概述
3.2 直流分析的输出变量说明
3.3 基本电路分析流程介绍
3.4 直流分析——偏压点分析
3.5 直流分析——直流传输函数
3.6 实 验
第4章 直流扫描、第二参数扫描和灵敏度分析
4.1 直流分析——直流扫描
4.2 第二参数扫描
4.3 灵敏度分析
4.4 N沟道JFET
4.5 实 验
第5章 波形分析窗口说明
5.1 执行Probe窗口设置工作
5.2 Probe窗口的波形显示方式
5.3 改变坐标轴的范围
5.4 多重坐标轴和多重框架
5.5 多个波形窗口同时显示
5.6 启动光标功能测量波形
5.7 综合练习及实验
第6章 频率响应分析和噪声分析
6.1 交流分析的输出变量说明
6.2 频率响应分析
6.3 噪声分析
6.4 综合练习及实验
第7章 暂态分析和傅里叶分析
7.1 电源或信号源元件
7.2 暂态分析
7.3 傅里叶分析
7.4 综合练习及实验
第8章 修改元件模型参数
8.1 元件模型数据库说明
8.2 修改模型数据库的参数
8.3 扫描模型参数
8.5 实验
第9章 温度分析和参数调制分析
9.1 温度分析
9.2 参数扫描
9.3 综合练习及实验
第10章 蒙特卡罗分析和最坏状况分析
10.1 蒙特卡罗分析
10.2 最坏状况分析
10.3 综合练习及实验
第11章 数字电路和混合电路分析
11.1 组合逻辑电路分析
11.2 时序逻辑电路分析
11.3 混合电路分析
11.4 实验
第12章 数字电路最坏状况分析
12.1 组合逻辑电路最坏状况分析
12.2 时序逻辑电路最坏状况分析
12.3 综合练习及实验
第13章 层次式电路设计
13.1 自上而下电路设计法
13.2 实验
第14章 创建元件符号库
14.1 元件符号编辑器
14.2 修改原来的元件符号
14.3 创建一个新的元件库
14.4 综合练习及实验
第15章 附录
15.1 电路元件集
15.2 点命令集
15.3 DOS版面PSpice说明
15.4 半导体元件模型参数
15.5 窗口主菜单介绍

楼主:
对,就是9楼这本
里面的内容非常非常垃圾···
什么都没讲!

网友:
两三倍的偏差已经不是很大了

网友H:
直接扔掉是对的,垃圾书浪费了不仅是金钱,更重要的是时间。

网友I:
需要专业的书还是找熟人推荐一下靠谱

网友J:
翻过一下, 台湾引进的, 比较老了。

网友K:
浮躁近利的时代

楼主:
tyw叔给推荐本书呀,PSpice的书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