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压器使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8-28):
有没有人知道,普通调压器为什么不能再海拔2000米以上使用啊?请教大虾!

网友A:
2000米以上 电路照样能工作 它的工作原理仍然是成立的
但是海拔高的地方 空气稀薄 会给散热带来影响

网友B:
散热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高海拔地区的空气稀薄,空气的绝缘耐压性下降,普通调压器很容易发生极间击穿,而加大电气绝缘等级会大幅增加成本,在平原地区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普通调压器会有工作海拔高度的要求,高原调压器需特制。

网友A:
散热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高海拔地区的空气稀薄,空气的绝缘耐压性下降,普通调压器很容易发生极间击穿,而加大电气绝缘等级会大幅增加成本,在平原地区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普通调压器会有工作海拔高度的要求,高原 ...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为气压跟耐压成单调关系 刚才找了点资料才发现理解错误了

网友C:
海拔高低影响到变压器的绝缘耐压,会变小,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D:
真的是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