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姆电阻和跳线,哪个更适合做为跳线???

楼主(2010-08-28):
现在有一处需要跳线过渡,单面板嘛,没办法。所要过渡的信号,是经TL431+817输入到IC的FB端的输出电压采样信号!反激开关电源,频率:70KHZ。

一种办法:用0欧姆电阻。1206封装的。

另一种办法:用类似电阻引脚的专门用来做跳线的导线

第一种弊端:因为贴片元件都要外加工,成本因素;对信号是否具有不利?

第二种弊端:加工不便、成本可能会低些。同样对信号是否不利?

我手头上有另一款正在调试的电源,是12V/5A单路输出的。这里采用的是0欧电阻充当跳线。现在看来,0欧电阻视乎也没有不妥!

小弟经验尚欠!希望有过经历的朋友多多指教!就是哪种方法相对来讲是最佳的:对信号无影响、成本、加工难易度。

感谢万分!

网友A: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考虑工艺,如果你的单面板有贴片,还是用0欧姆电阻方便,如果全是插件就没有必要用贴片,
至于信号影响,我觉得是布局的问题,不是封装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是做产品,还是0欧姆电阻吧。
可靠一些。

如果表贴加工不方便,就用硬导线代替吧。

网友C:
就绝对成本而言,用贴片电阻会低一些,前提是你的系统已采用贴片工艺,用硬跳线需要一步整形工艺,手工插件的话也会比较麻烦,会降低效率,特别是大批量时。
所以,哪个工艺合适,首先取决于你的批量,其次是元件封装形式,楼主应首先对此进行说明,否则空谈哪个好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D:
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0欧电阻实际是有电阻值的,这点要考虑。跳线加工比较不便。

楼主:
就绝对成本而言,用贴片电阻会低一些,前提是你的系统已采用贴片工艺,用硬跳线需要一步整形工艺,手工插件的话也会比较麻烦,会降低效率,特别是大批量时。
所以,哪个工艺合适,首先取决于你的批量,其次是元件封 ...
引用 网友C:

元件封装?不知道春阳老师具体指哪些?0欧电阻是1206的,这个板子是单面板,背面有贴片元件的,譬如IC、电容、电阻啊。

说到电阻,硬跳线也是有电阻的,只是相对来讲大小问题。

春阳老师说的批量问题,我可以理解。请教元件封装如何理解?

网友C:
封装指是表贴的还是插件的,既然你已经采用表贴元件,那么当然是用0欧电阻当跳线好了。0欧电阻的阻值只有大电流或微弱信号时才考虑,也正是因此,0欧电阻有功率指标。

网友E:
请问你在用的12v/5A的电源的效率有多大?望不吝赐教

楼主:
请问你在用的12v/5A的电源的效率有多大?望不吝赐教
引用 网友E:

85%左右。

如何?是不是太低了?

楼主:
封装指是表贴的还是插件的,既然你已经采用表贴元件,那么当然是用0欧电阻当跳线好了。0欧电阻的阻值只有大电流或微弱信号时才考虑,也正是因此,0欧电阻有功率指标。 ...
引用 网友C:

那我采用1206 1/4W的应该足够了吧?

春阳老师。

网友F:
如果是做产品,还是0欧姆电阻吧。

网友G:
现在的人工比较贵,还是用贴片的吧

楼主:
人工。
哎,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