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电路求救!

楼主(2010-08-28):
我从未用过MOS管,各位兄弟帮我看下,
这个电路为什么会烧MOS管?

楼主:
纠正NTC是5D-15

网友A:
你的MCU_IO是什么情况的信号啊,若是比较高的频率,那么R42阻值太大了,影响MOSFET的开关速度,那样MOSFET一直处于可变电阻区状态,压降比较高,导致功耗多大烧毁了。

楼主:
频率很慢的!

楼主:
MCU_IO是推挽输出,能到达10MA以上

网友B:
只是看看。等高手发言。

网友C:
图上灯是12v的哦。
那干嘛用30v电源

网友D:
建议你用继电器,比mos管可靠多了

网友E:
mos管的控制完全错了,你先搞懂它的控制原理,它和三极管的控制不是一样的!

网友E:
我从未用过MOS管,各位兄弟帮我看下,
这个电路为什么会烧MOS管?
烧MOS管的原因主要是MOS的内阻太大,你没完全打开MOS管,完全打开MOS管的内阻只有几欧.不接L1你测MOS管的内阻是多大!

网友F:
50A,60V的mos?我倒是觉得该烧灯泡

网友G:
有一种可能是mos开通后没有可靠关断,导致消耗在其上的功率太大而使得mos烧坏,你在mos的源极与栅极加上一个反向二极管试试看。

网友G:
需要注意的是mos管的源极与栅极之间是存在电容的,而电容会严重影响其关断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兄弟说具体点!
这个电路的产品已经卖了几年了,老是出现烧MOS!

网友H:
Q14是DMOSFET吗(看图应该是的)?DMOSFET存在原始导通沟道,在栅极电压等于0时是导通的。如果是在放大区可能有较大功耗;

在一般环境下NTC可以用个电阻代替吧(除非对电路的工作特性有严格要求),灯泡本身就是NTC特性。

网友I:
MOS管处并个快速恢复二极管吧。

网友J(2010-10-10):
这个MOS管的G极最大电压是多少?  根据楼主的图,这里加给G极的电压有15V

网友J:
NTC是什么?怎么看那参数?  我觉得。。这个电路还真的会烧掉灯泡。。

网友K(2011-08-12):
把灯泡反并一个二极管呢?
会不会灯泡关断时,感应电压太大,MOS被击穿

网友L:
电路工作的时候,MOS管烫不,烧坏的管子有过热的现象吗,还是极间击穿

网友:
这个管子很容易烧,不止在你这里,我同事修理东西时这个管子也是坏的

网友:
似乎都是雷击的

网友M:
把R43去了,让其快速通过负温度区域

网友N:
我也觉得少了一个二极管,用4007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O:
同意25楼的说法,因为灯泡是感性负载。当MOS关断时,会产生较高的感应电压。所以,需要提供一个释放通路,在L1上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如1N4007。

网友P:
回LZ,
光耦的暗电流、光耦的CTR过低、1N4744A的漏电流太大都是些不利因素,
请测试几PCS坏机的以上参数,如此问题就好找了。
个人趋于认为,光耦的CTR过低同时1N4744A的漏电流太大导致MOS管不能完全导通所致。

网友Q:
改R42,15k; R43,3k

网友R:
我不懂,我旁观学习

网友S:
应该是和MOS管的耗散功率有关,设计时没考虑到这点

网友T:
精在于细

网友U:
应该烧灯泡!12V的你用30V!超压100%!

网友V(2011-10-04):
没怎么看懂,等高手详细解说

网友W(2011-11-14):
觉得应在GD间加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X:
没看出有什么设计问题:L  等高手

网友Y:
你可以观察一下MOSFET的D端!在关断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震荡产生,这边可能会有一个回扫电压(电压一般会大于4倍)
建议在MOSFET的D端到电源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个人观点)

网友Z(2012-01-06):
我咋觉得会烧灯?

网友AA(2012-04-24):
20楼可笑啊,灯泡又不是电感,应该在MOS上反并一个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AB:
楼上的   50N06内部应该有一个寄生二极管
我觉得这个电路就有问题,
1:是通过MCU控制灯的明暗还是开关?控制明暗的话,MCU控制频率应该挺高
2:NTC温度越高阻值越小,电流就越大,成正反馈,没明白NTC的作用
3:我觉得的MOS管的驱动也有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