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电路!

楼主(2010-08-28):
这个电路为什么会烧MOS管?

楼主:
纠正NTC是5D-15

网友A:
稳压管有问题吧

网友B:
烧MOS管不是由于Q41没有饱和所致,而是由于驱动电流不足,驱动大功率MOS管时(由于其栅极电容的存在), 无法快速对其栅极电容充电,引起栅极电压上升缓慢,切换功耗大大增大,引起烧MOS管。在R45上并联一只几十至百皮皮法的小电容,起加速MOS管的饱和。

网友C:
回复 楼主:

建议在MOS前加一个三极管去控制.
这样大大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R41用1K的电阻 ?   MOS管过热烧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