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电路会烧MOS管?
关闭

楼主(2010-08-28):
来自 2楼

网友A:
如楼上所言,是Q41没有饱和所致。
楼主电路中,首先MCU IO的高电平输出能力要足够才能驱动LED,这要求必须是强上拉型IO,否则要加缓冲驱动,最好采用负逻辑设计。R41要根据驱动电压来正确选择,LED的工作电流可取1-5mA。另外,D41多余、R42多余,R43的阻值可以大幅增加,MOS管是电压驱动型器件,不要无谓的增加不必要的功耗。
Q41的正常功耗:Q41电流的平方乘以其饱和导通内阻。
引用 网友B:

春阳老师在这小问题上翻船,俺没想到啊。

此电路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小电流MOS管驱动电路,但LZ将之移到大电流应用上,水土不服,出了点小问题。

1. 烧MOS管不是由于Q41没有饱和所致,而是由于驱动电流不足,驱动大功率MOS管时(由于其栅极电容的存在), 无法快速对其栅极电容充电,引起栅极电压上升缓慢,切换功耗大大增大,引起烧MOS管。

2. D41不能省,一般MOS管的栅极极限电压为15-16V, 此稳压管起保护MOS管作用,防止过高电压(本电路去掉R42时可高达+30V !)对MOS管的栅极冲击引起击穿损坏。

3. R42不能省,起到限制光耦最大输出电流,及对IN4744A的限流作用。由于光耦的最大输出电流一般较小,过份减小R42加大光耦输出电流,易引起光耦加速老化及损坏,因此,比较好的方法是在光耦输出端用NPN三极管加一级射极跟随器, 放大输出驱动电流。
另外,可在R45上并联一只几十至百皮皮法的小电容,起加速MOS管的饱和。

4. R43不能大幅增加,一般加大到10K为上限,其原因在于,当MOS管关断时,储存一定驱动电压的栅极电容通过R43放电,最终将MOS管关断,如R43太大,MOS管关断时间增加,关断速度减慢,引起关断时的切换功耗大大增大,引起烧MOS管。当然,最好的方法是在栅极加负压,加速MOS管关断,但这样成本会高些。

网友C:
估计nmos没完全导通导致管子发热。

网友B:
如楼上所言,是Q41没有饱和所致。
楼主电路中,首先MCU IO的高电平输出能力要足够才能驱动LED,这要求必须是强上拉型IO,否则要加缓冲驱动,最好采用负逻辑设计。R41要根据驱动电压来正确选择,LED的工作电流可取1-5mA。另外,D41多余、R42多余,R43的阻值可以大幅增加,MOS管是电压驱动型器件,不要无谓的增加不必要的功耗。
Q41的正常功耗:Q41电流的平方乘以其饱和导通内阻。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俺忽视Q41本身的参数条件了。

网友A:
LZ电路10K频率以下用用还行,十几年前俺用过,工作电压+310V,工作电流1A,最大极限电流不要大于2A。

驱动200W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D:
楼主又没有说L1是阻性负载,如果L1是感性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的指导!
频率要求不高,只是加热开关而已,加热的最大电流3A!

网友A:
如用于加热,以数秒以上的开关频率,此电路不改也能用。

网友A:
楼主又没有说L1是阻性负载,如果L1是感性呢?
引用 网友D:

俺十几年前用此电路驱动过200W直流伺服电机(感性负载)。

楼主:
负责是白炽灯泡,工作的时候最大电流有3A!

楼主:
负载是白炽灯泡,工作的时候最大电流有3A!

楼主:
有5路这样的电路,加热总电流15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不加三极管,只在R45上并联小电容!
因为产品已经卖了很多年了,一直都有烧MOS的现象!
只在R45上并联小电容,返修比较容易点,
加三极管的话,就要改电路图,以前卖出去的坏了退回来返修的,就要换电路板,成本就高了!

网友C:
俺是硬件菜鸟,无权发表意见…
感觉光耦应该驱动两个三级管对管,
这样就可让mos管完全通断,负载也应该加续流措施…

网友E:
Q41只有60V的耐压,用在大电流电中,耐压太低了!负载电源线稍长,将发生击穿!

网友F:
电灯是不是两端加个续流二极管的啊!

网友G:
光耦输出级改接NPN/PNP三极管构成的推挽驱动电路,可以达到更高的开启/关断速度。

网友C:
哈哈…电路难改口难开…

楼主:
hotpower大叔,既然来了就说几句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不加三极管,只在R45上并联小电容!
因为产品已经卖了很多年了,一直都有烧MOS的现象!
只在R45上并联小电容,返修比较容易点,
加三极管的话,就要改电路图,以前卖出去的坏了退回来返修的,就 ...
引用 楼主:

在R45上并联小电容,能提高一点触发电流,但不能根本上解决易烧MOS管的现象!

作为一个产品,有时候不是硬件对还是软件好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考虑体,硬件不足可用软件补偿,软件简单只能靠硬件撑了。

听你说,产品已经卖了很多年了,不是主控电路是否用MPU,早期的产品大多不用OTP,程序可改写,如硬件不想修改,可改软件,对用于加热系统的,由于热惰性比较大,改作以数秒至分级别的开关频率控制,此电路不改也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电路MCU用的是MEGA16L,我改软件试试,但是很难测试啊,主要是坏的几率又不多!

网友H:
菜鸟搬个凳子来听课:)

网友I:
MOS管的Vgs太大了,将近15V,Id受到的Vgs的限制几乎没意义,当热敏电阻的阻值随温度减小后,Id增大,MOS管上的功耗会增加,其实这种情况下热敏电阻也已经过流了,但可能最先烧的就是MOS。可以把R43适当减小,把Vgs降到5-6V左右可能会好些。

网友J:
不存在烧,击穿的可能性最大。
130W的漏极功耗,50A的漏极电流,只要工作正常情况下发热温度不高,对于以上的电路那肯定就是耐压不够(60V的耐压),采取的措施可以在负载两端加上快速泄放二极管,在靠近开关管上的两端并上吸收小瓷片电容。

网友J:
30楼道行不够,自以为是!很恶心!

网友K:
不知道你的MCU是啥,也不知道是强上拉还是弱上拉。要是弱上拉,那个光隔的工作状态很成问题。

网友L:
请教一下,R43,地那条支路不是放电回路吗???? 6# luan3703

网友M:
白炽灯负载的话,由于它的冷热态电阻差异非常大,需要考虑开启时的冲击电流

如果再加上MOS的开通速度不够快的话,MOS开通时的瞬间功耗会相当可观

网友E:
笑死人了,连电阻还没有懂就想装逼!物以类聚啊!
//luan3703发表于 2010-8-30 13:43
//35楼: 是的,但功率mosfet的结电容都比较大,经47K的电阻回路几乎等于没有。低速情况下勉强,30K以
//上很难关断,这就是为什么高速情况下专用MOS驱动芯片采用图腾柱驱动的道理。

网友E:
对于37楼 这些只想装逼,不学无术的纯理论家,根本不配同粉丝交流!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社区会更好!

网友N:
这个我一直真没搞懂,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O:
好好的一个技术讨论贴,被灌水成口水贴。。。。。 :@  :@  :@

网友P:
搞技术的要讲原理,说错了也没关系,看别人怎么说,为什么要攻击人呢?

网友Q:
搞技术的要讲原理,说错了也没关系,看别人怎么说,为什么要攻击人呢?
引用 网友P:
赞同!!

网友R:
搬个板凳,学习学习!

网友F:
光耦输出级改接NPN/PNP三极管构成的推挽驱动电路,可以达到更高的开启/关断速度。
----------
他打开断开的频率有这么高吗

网友J:
luan3703 这小子把他的贴子全自杀了。
KAO,小子连电阻的阻值都没有弄懂就上来胡扯。有照为证。
----------------------------------------------
粉丝发表于 2010-8-30 13:53
33楼: 笑死人了,连电阻还没有懂就想装逼!物以类聚啊!
//luan3703发表于 2010-8-30 13:43
//35楼: 是的,但功率mosfet的结电容都比较大,经47K的电阻回路几乎等于没有。低速情况下勉强,30K以
//上很难关断,这就是为什么高速情况下专用MOS驱动芯片采用图腾柱驱动的道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是“更高的开启/关断速度”,而非频率。
直观地说,就是驱动波形边沿是否陡直。
开启/关断速度过低可使MOS管长时间工作于线性区,热耗显著增加。

网友O:
回41楼:

  luan3703大虾倒是二姨家少有的好手,只是不识抬举,得罪了斑猪,遭到持杀。

  俺向他至以崇高的革命敬礼,为了真理而献身,虽败犹荣。

网友Q:
30楼道行不够,自以为是!很恶心!
引用 网友J:
呵呵,飞船还真是有先见之名,在29楼就能够知道30楼要说什么了!!!

网友J:
在俺的地盘蓝于充数变相灌水,杀无泄。

网友S:
我顶,好分析。

网友T:
mosfet 用的多,我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U:
栅极 R45上  并上(一个 20R的电阻传一个2二极管) 用加速关闭。 看看。

网友V:
最好不要用817来驱动MOSFET,要用也需要使用TLP250之类的MOS驱动芯片,否则工作在放大区就杯具了

网友W:
N沟道MOSFET是这样驱动的?

网友X:
如果那个是感性负载,应该做好场效应管的DS两端的电压要做好保护,加一二极管,电容和一个电阻。再用示波器测量测量就知道了。
另外,我觉得场效应管那个地方 如果是由于开关损耗损坏的,一是导通损耗,二是关断损耗,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波形就知道啦,没什么好争的啊,如果真是这个,加一个加速电容应该是有点效果的,然后想办法让其快速关断、 个人观点
呵呵 示波器才是王道

网友X:
回复 网友A:
十分同意

网友Y:
经典支持一下。

网友Z:
图中负载标示不明确,且与后面的表述不一致。
如果是12V/8W,管子工作在线性区域,需要大功率散热。
如果是12V/3A,其冷态启动电流会大大大于3A,启动时如果驱动不足将超出SOA区域。
R42,R43比例分配不当,D41应当只起一个保护作用 ,如果工作时D41导通,有可能使MOSFET驱动不足,建议适当降低R43的值。

网友AA:
最好不要用817来驱动MOSFET,要用也需要使用TLP250之类的MOS驱动芯片,否则工作在放大区就杯具了
引用 网友V:

同意jazzyfox观点,算一下,如果MCU引脚输出5V,1K电阻限流,817线性光耦,不考虑压降最多5mA,按电流传输比50%算,驱动电路只能得到2.5mA电流,栅极电压4.7*2.5=11.75V
实际上发光管压降1.2V左右,MCU输出达不到5V(就算是推挽输出),电流传输比每个光耦不一样,估计有部分使栅极电压不够高,使场管进入放大区而损坏,建议换光耦为开关型,换MOS管为低Vgs导通型,把两个4.7K换成10K

网友AB:
回复 网友A:
那要是大电流MOS管应该怎么设计呢? 是由于MOS管的选型使得烧吗?

网友AC:
昨天,我摸到象就像一根柱子...
今天,我摸到象就是一个大屁球,球上带一根绳子...
噢, 明天,不知道象又变成什么样子了.

网友AD:
NTC变化负载电流变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那要是大电流MOS管应该怎么设计呢? 是由于MOS管的选型使得烧吗?
引用 网友AB:

现在驱动MOS管的频率都做的比较高,对驱动源瞬间响应速度及驱动功率要求较高,一般都用IR系列专用MOS管驱动器,要简化成本,起码也要用推挽管驱动。

网友AE:
学些学习,新手上路

网友AF:
大家说法都不一至,也不知谁说的有理啊

网友AG:
Q41只有60V的耐压,用在大电流电中,耐压太低了!负载电源线稍长,将发生击穿!
赛格电子网--网聚好生意 www.segdzw.com

网友O:
大家说法都不一至,也不知谁说的有理啊
引用 网友AF:

二姨家没有裁判,你只有多看看 chunyang,maychang,香水城  等高手的发言,这些高手对菜鸟极其认真负责,一般情况下,每一个回贴都经过大脑认真思考过,回贴念金量很高,你认真学习钻研这些高手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定会收益非浅,早日成为真正大师级的高手。

网友AH:
二姨家没有裁判

这句话说的好,非常好

网友:
我也是菜鸟   就是看着大家说的这么好  学到了很多
17楼   就像17楼说的   要是感性负载   是得在负载上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
明天接着来  听课  呵呵

网友AI(2010-09-29):
拿个板凳,学习一下!

网友AJ:
各位分析的很多啊!最终就是二个观点,MOS管是电压损坏还是电流损坏,这个就判断一下啊!是电流那么模拟一下各种情况看看发热量,电流必产生热量。少数坏,说明电流的可能性相对小些。电压那就在MOS管上并个TVS管,电感问题过压问题一并解决了!  我随便讲讲!如有不到之处,还请指正!

网友AK:
耐压确实低了点

网友AL:
增加R43阻值

网友AM:
IO口为什么不 用低电平 灌电流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