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高压线

楼主(2010-08-28):
有没有朋友看到过架高压线,前几天几个同事在讨论,一个山头与另一山头之间的高压线是怎么架起来的,看到过雪灾那年电视里放的都是解放军在那维修。不知有没有朋友知道实际是怎么架的。如用直升机那不是很容易啊。

网友A:
用一根棉线,拉一跟毛线,用这根毛线,拉一根细钢丝,再拉粗点的,最后就能拉起高压线了:lol

网友B:
如果人可以穿越峡谷,一般就采用“张力架线法”,先放导引绳,这个阶段需要翻山和穿越峡谷,导引绳分段展放,中间用连接器连接,导引绳不重。导引绳释放后用机器将其收紧,这样两个山头间就有了一根绳子,然后在电线塔上通过导引绳用滑轮车释放牵引绳,牵引绳是钢索,很能承重,释放牵引绳后即可拆除导引绳,最后将牵引绳张紧后用类似方法就可以施放导线了。只有人无法穿越或很难穿越的峡谷才用直升机,而且直升机施放的不是导线而是牵引绳,其后的作业方式就是一样的了。

网友A:
应该有标枪吧,拖上一跟细线射过去,应该很准的

网友B:
那得距离不远才行,也有用“抛石机”的,都是古代兵器。

网友B:
现在还有用四轴飞行器的,拖放一根很轻的导引绳,然后小绳换大绳……

网友A:
受高压线的张力限制,塔间距应该不会太远

网友B:
较远的导线往往会挂在承重索上,有些地方实在没办法,塔间距小不了。

网友B:
另外城市和人口密集的乡镇、交通道路旁也不能用“飞”的办法,太危险,“走”则很方便。

网友A:
也是,如果是在两座山的山顶,那么高压线的弧度可以大些,降低张力,但线间距得保证,不然一晃就短路了

网友C:
搞个**,直接一**打个弹头,然后后面拖一条线,导引线就瞬间布成了

网友D:
前几年有报道,有用热气球的。

网友B:
呵呵,那就是“投石机”……

网友E:
也有报道说:用改装的便携式火箭弹拖着导引绳发射到对面山头的。

网友F:
哈哈,不用这么麻烦? 找几个巨人站在那里举着就好了,:lol

网友G:
楼上太逗了!:D

网友H:
哈哈,
那要是哪天巨人举得不耐烦了想换个姿势呢?
要是巨人跑了呢?
要是巨人GG看上了对面的巨人MM了呢?
要是....

网友I:
那个“高压线的弧度”叫弧垂,通过塔距(跨度)、线距和风速度就可以计算出弧垂值。

在大山间架线,导引绳相当部分是使用火箭打过去的。

网友F:
哈哈,
那要是哪天巨人举得不耐烦了想换个姿势呢?
要是巨人跑了呢?
要是巨人GG看上了对面的巨人MM了呢?
要是....
引用 网友H:

换个姿势没关系,只要别把线放下来就行

网友J:
这个帖子有意思

网友K:
我老家那里,都是用人拉的。
另外听老板说,光纤都是从管子里面打过去的,因为管子细啊,
但是山谷只要是人能过去,就用人拉根线过去就是了,反之线足够长。

网友L:
真没白来,受教了,原来还有这么多天才作品,不得了

网友G:
呵呵 哪天哪位朋友一定要找几位巨人来给我们安高压线呀!:lol

楼主:
我大概知道了,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