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之以渔: 几个例子弄清复立叶变换的应用

楼主(2010-08-28):
下面两道题关于使用复利叶变换的, 这应该是很常见的嵌入式问题:
A)  系统用 adc (小于 16-bit) 采样 50Hz 交流电流电压, 采样频率800hz, 试求出电流电压幅值以及功率和功率因数。
B)  上面的50hz 电压中, 混入了另一个 55hz 的电压, 求出这两个电压的幅值。

这两道题使用 16-bit, 32-bit 的整数运算, 不使用浮点运算, 可以在 mcu 上实现。
下面一道题,  因为我听说宇宙飞船有一个变速不变调的专利(我现在怀疑此传说的真实性), 所以切磋一下:
C)  完成一个 wav 声音文件的变速不变调的程序。

复利叶变换在 mcu 上可能不常用, 所以不知道有多少感兴趣的同学。 呵呵, 如果人气不足, 我就不讲了。

网友A:
关注的人少也可以讲嘛 当老师不一定非得台下都坐满了学生啊 :lol

网友B:
打酱油路过,停下听课。

网友C:
搬个小凳子,坐好听highgear老师讲课。

网友D:
顶!

坐下听课。

网友E:
什么时候开课啊

网友F:
怀疑是好事啊,专利也可以查的,现在正确的几十几百年后就不适合了

网友G:
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网友H:
先捧场,
再听讲。

网友I:
等得心也焦了

网友J:
我不怕系统认为我恶意灌水,为了给LZ动力,我狂顶!

网友K:
很少见有好的傅里叶变换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J:

LS的签名有趣,

每天清晨醒后,伴着初升的太阳,朝着maychang,NE5532,awey,ic921,程疗匠人的积分奋力追赶。一日一追,一追一日。

程疗匠人积分奋力追赶???一日一追,一追一日。

那你21IC的网都不用上了,呵呵! ;P

网友D:
截图留念,呵呵!

网友L:
不懂啊,大学没过数字信号处理,郁闷

网友M:
顶的人这么多,怎么还没开讲

网友N:
再不讲,灌水了……

网友O:
楼主快讲吧,不然21IC 显得很低档
我项目正需要,可以再讲讲真有效值怎么弄嘛:lol

网友P:
讲这个 需要 功力的   呵呵 !  就怕是  哪个 皇帝旁边的。。。。。:lol

网友Q:
听大师讲课!

网友R:
要讲赶紧,这个一定要听,先谢谢了!

网友B:
再次路过,还没开讲

网友S:
都用过好久了,用FFT可以精确的求得基波的各种参数,即使有谐波也能判断清楚,支持楼主普及该方法

网友T:
垃圾堆里走出来的高手。-----还是垃圾。

楼主:
(1) 复数的基础知识
在讲解 fourier transform 前, 大家必须知道一点基本的复数知识。

在复平面上的一个点 P (x, y) 用复数表示为:
      P = x + i y
用极坐标表示为:
       P = r * e^(i a)
这里,  r = sqrt(x*x + y*) 是点 (x, y) 到原点的距离, a = arctan2(x, y) 是角度, e 是自然常数。这里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式:

                                            e^(i a) = cos(a) + i sin(a)

这个表达式,是利用复数完成角度变换和三角函数变换的利器。例如,把点 P 旋转 b 角度,那么新点(x1, y1) 的角度为 a+b, 距离仍为 r.
      P1 = x1 + i y1
         = r * e^(i (a+b))
         = r*e^(i a) * e^(i b)
         = (x + i y) * (cos(b)  +  i sin(b))
         = (x * cos(b) - y * sin(b)) + i ( y * cos(b) + x * sin(b))

(2)  傅里叶变换的基础知识
傅里叶变换是一个积分变换, 公式就不提供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直接访问下面的连接, 以获得更详尽的解释:
http://zh.wikipedia.org/zh-cn/%E5%82%85%E9%87%8C%E5%8F%B6%E5%8F%98%E6%8D%A2

(3) 离散傅里叶变换(DFT)
http://zh.wikipedia.org/zh-cn/%E7%A6%BB%E6%95%A3%E5%82%85%E9%87%8C%E5%8F%B6%E5%8F%98%E6%8D%A2

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公式:
       X(k)  = ∑ x(n) * e^(i -2*PI* n/N * k) / N
这里 X(k) 是第 k 次谐波的复数;N 为周期采样点数;x(n)为输入,n从0 到N-1;

用伪代码更直观地说明:
   void CalculateHarmonic(Complex* X, int harmonic)
   {
          for (int i=0; i<N; i++) {
                X->Real  = x(i) * cos( 2*PI* i/N * harmonic) / N;
                X->Image = x(i) * sin(-2*PI* i/N * harmonic) / N;
         }
    }

可以看到,离散傅里叶变换基本运算其实很简单, 没有那么复杂。只要有了 N 个输入,比如说通过AD 采样了 N 个数据后,可以轻易的计算出各个谐波,虽然计算量大了些。下面要做的就是减少计算量,这可以用两种方法, 一种当然就是熟知的 FFT, 还有一种就是递推。

(3)  递推离散傅里叶 (Recursive DFT)
傅里叶变换是一个积分变换,积分当然可以使用迭代递推来减少运算,尤其是周期性的函数。只要把最后一个数据仍出去,保持其他 N-1 个数据不变,加入一个新的数据就可以了。为了理解这一点,先考虑一下移动平均滤波算法:
        Y(k-1) = (x(k-1) + x(k-2) + … + x(k-N)) /N
上面的这个公式可以写成迭代也就是递推的形式:
        Y(k) = Y(k-1) + (x(k) – x(k-N)) /N
同理,由于sin, cosin函数的周期性,dft 可以由多项式乘法和的形式变换成迭代递推的形式:

        Y(k) = Y(k-1) + x(k) * e^(i -2*PI* k /N * harmonic) / N
                     - x(k - N) * e^(i -2*PI* (k–N) /N * harmonic) / N
            = Y(k-1) + (x(k) - x(k- N)) * e^(i -2*PI* k /N * harmonic) / N

C 代码:
        x(i) = GetFromADC();
       X->Real  +=  (x(i) – x(i-N)) * cos( 2*PI* i/N * harmonic) /N;
       X->Image +=  (x(i) – x(i-N)) * sin(-2*PI* i/N * harmonic) /N;

由于 cos, sin 是周期函数,所以 cos(2*PI* (i * harmonic) / N) 与cos(2*PI* (i * harmonic % N) / N) 是一样的,(i * harmonic % N) 的取值范围:0 to N-1.

网友J:
回复 网友D:
当时故意留下这个Bug,看看能有几人能发现????

楼主:
总结一下:
傅里叶变换可以很深奥, 也可以很浅显。对于离散的傅里叶变换的公式, 只要认真的看看很容易看明白, 更何况还有代码说明。通过理解 dft 如何计算出某一个谐波, 就可以进一步计算出所有谐波, 再想象一下, 某一个算法, 可以快速的计算出所有的谐波, 这样, 就可以很容易的理解 fft.

楼主:
*

(5) 问题 A 的解答
在上面的代码 CalculateHarmonic(Complex* X, int harmonic) 中可以看出dft 的各次谐波计算是独立的, 不依赖其它次谐波。而且,问题 A 不需要计算2次(100hz),3次(150hz)等等谐波,这是 dft 的优点之一。首先,定义两个复数的结构:

typedef short int16;
typedef int int32;
typedef struct SComplex
{
int16 R;
int16 I;
} Complex;
typedef struct SComplex32
{
int32 R;
int32 I;
} Complex32;

接着, 定义两个常数以及电压电流的结构:

#define N 16       //每周期采样点数
#define LOG2_N 4   // log2(N)

struct UI {
Complex  U;         //电压的结果
Complex  I;   //电流的结果
  int16  Voltage[N]; //先前的 N 个电压
int16  Current[N];   //先前的 N 个电流
Complex32 UAcc;  //电压的累加器
Complex32 IAcc;   //电流的累加器
int   Index;  //迭代索引计数器, 8-BIT MCU 可以为 char, 如果 N < 256.
Complex  W[N];  //N 点的 cos, sin 系数
} ui;

初始化,cos, sin 系数数组应该事先计算好:

void UI_Init()
{
for (int i=0; i<N; i++) {
  ui.W[i].R = (int16) (::cos( 2*3.1415927*i/N) * (1<<14) + 0.5); //应离线计算!!!
  ui.W[i].I = (int16) (::sin(-2*3.1415927*i/N) * (1<<14) + 0.5);
  ui.Voltage[i] = 0;
  ui.Current[i] = 0;
}
ui.UAcc.R = 0; ui.UAcc.I = 0;
ui.IAcc.R = 0; ui.IAcc.I = 0;
ui.Index = 0;
}

下面的代码不断递推, 可以求出电压和电流的复数:

void UI_Calculate(int16 voltage, int16 current)
{
int16 d;
d = voltage - ui.Voltage[ui.Index];
ui.Voltage[ui.Index] = voltage;
ui.UAcc.R += (d * ui.W[ui.Index].R) >> (13 + LOG2_N - 16);
ui.UAcc.I += (d * ui.W[ui.Index].I) >> (13 + LOG2_N - 16);
ui.U.R = (int16) (ui.UAcc.R >> 16);
ui.U.I = (int16) (ui.UAcc.I >> 16);
d = current - ui.Current[ui.Index];
ui.Current[ui.Index] = current;
ui.IAcc.R += (d * ui.W[ui.Index].R) >> (13 + LOG2_N - 16);
ui.IAcc.I += (d * ui.W[ui.Index].I) >> (13 + LOG2_N - 16);
ui.I.R = (int16) (ui.IAcc.R >> 16);
ui.I.I = (int16) (ui.IAcc.I >> 16);

ui.Index = (ui.Index + 1) & (N-1);
}

上面的计算dft计算使用的是 16-bit, 32-bit 的定点运算,这里需要把电压和电流单位化。比如系统最大电压幅值为 Vmax = 400V,最大电流幅值 Imax = 20A, 在数字系统中统一归一化:  Q15 = 2^15 = 32768. 即 Vmax,Imax在数字系统对应Q15 = 32768. 因此,演示主程序中的:
     8000 ---〉8000/Q15 * Vmax  =  97.66V
     4000 ---〉4000/Q15 * Imax  =   2.441A

至于功率,很简单, 用电压乘以电流的轭(用 j 来代替复数i, 以免混淆):
     P + jQ = U*I’ = (ui.U.R + j ui.U.I) * (ui.I.R – j ui.I.I)
P是有功功率, Q是无功功率;
功率因数为:cos(theta) = P / sqrt(P*P +Q*Q)

visual c++下的演示主程序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I.h"
#define Magnitude(c) ((int) sqrtf(c.R*c.R + c.I*c.I))
#define PI 3.14159265f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16 voltage, current;
Complex PQ;
UI_Init();
for (int i=0; i<1000; i++) {
  voltage = (int16) (::sin(2*PI*i/N)*8000);    //模拟采样电压
  current = (int16) (::sin(2*PI*i/N + PI/3)* 4000);  //模拟采样电流
  UI_Calculate(voltage, current);
}
PQ.R = (ui.U.R * ui.I.R + ui.U.I * ui.I.I) >> 15;
PQ.I = (ui.U.I * ui.I.R - ui.U.R * ui.I.I) >> 15;
printf("Voltage: %d\n",  Magnitude(ui.U));
printf("Cuurent: %d\n",  Magnitude(ui.I));
printf("Power Factor: %d\n", PQ.R * 1000 / Magnitude(PQ));
::getchar();
return 0;
}

结果
Voltage: 8000
Cuurent: 3999
Power Factor: 500

网友U:
顶一下。
要搞清楚,还是要先静下心来看书。

网友B:
专程前来学习,并非偶然路过。

网友D:
学习,学习,继续跟highgear老师学习。

网友V:
对于没有数字信号处理基础的电工,既使放出应用代码,变换数学公式,也没有能力去弄懂博立叶变换的原理。
除非楼主有能力用初等数学夹杂在一起讲解。但是这需要楼主确彻地精通博立叶变换。

网友O:
要想正真理解,关键是对系统响应的物理过程的理解

网友B:
飞船何不一句话点爆傅里叶变换?:lol

网友V:
要具备一些数学基础知识。好比如连欧姆定律,方程组还不会解的情况下,谈何学习模拟基础电路。
本飞船一句话点破是对于已有基础的电工,并非针对任何没有基础的电子菜鸟。
但是21IC这里已经有一些基础的电工,给飞船的感觉是很“串”----广东话。
做任何事都要负出代价的,“串”过之后所负出的代价,那就是在今后自学过程中负出的痛苦时间。

网友C:
这么漂亮的楼,怎么看见一只苍蝇在飞?

谁放进来的?拖出去砍了~~~ :@

网友T:
垃圾堆中当然有苍蝇了,在“我们的--AVR”上好象没有发现苍蝇。
因为那里很干净纯正。

网友W:
呵呵,还有人开课啊。。。

BBS有希望了。。。

网友X:
使用FFT的话,不仅是考考知识,主要是在考耐心.
搞好了,不仅能区分50和55HZ的信号.能从1万个人的声音中找到一个人的声音.简单的就是现在的电话和电视的声音比以前的声音清楚,就是用了FFT技术

网友X:
我到现在还是用汇编语言,搞懂FFT就简单了许多!

网友C:
LS又是神仙,能从1万个人的声音中找到一个人的声音.  ;P

网友J:
哈哈,正好我这学期选修课选了一门数字信号处理,看来用的上喽!!!得好好看看!

网友Y:
我是来听课的

网友M:
楼主有没有C代码

网友C:
继续听课~~~

楼主:
6 问题 B 的解答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 DFT 可以单独的计算各个谐波。这道题,同样可以用 DFT 来做, 当然也可以用 FFT 来做。 50Hz 55hz 相差 5Hz, 所以必须采用 5Hz 的分辨率。采样频率为800Hz,
周期T800 = 1.25ms;
5Hz周期T5 = 200 ms. 因此,5hz 数据窗口的长度为 N = T5 / T800 = 160,这样50Hz, 55Hz就分别是1011次谐波。

定义常数:
#define N 160
#define LOG2_N 8
计算 cos, sin系数。注意 (1<<(14 + LOG2_N)) / N 的作用

    for (int i=0; i<N; i++) {
        ui.W[i].R = (int16) (::cos( 2*3.1415927*i/N) * (1<<(14 + LOG2_N)) / N + 0.5);
        ui.W[i].I = (int16) (::sin(-2*3.1415927*i/N) * (1<<(14 + LOG2_N)) / N + 0.5);
        ui.Voltage[i] = 0;
    }

计算:

void UI_Calculate(int16 voltage)
{
    int16 d;
    int i;
    d = voltage - ui.Voltage[ui.Index];
    ui.Voltage[ui.Index] = voltage;
    i = (ui.Index * 10) % N;
    ui.U10_Acc.R += (d * ui.W[i].R) >> (13 + LOG2_N - 16);
    ui.U10_Acc.I += (d * ui.W[i].I) >> (13 + LOG2_N - 16);
    ui.U10.R = (int16) (ui.U10_Acc.R >> 16);
    ui.U10.I = (int16) (ui.U10_Acc.I >> 16);

    i = (ui.Index * 11) % N;
    ui.U11_Acc.R += (d * ui.W[i].R) >> (13 + LOG2_N - 16);
    ui.U11_Acc.I += (d * ui.W[i].I) >> (13 + LOG2_N - 16);
    ui.U11.R = (int16) (ui.U11_Acc.R >> 16);
    ui.U11.I = (int16) (ui.U11_Acc.I >> 16);

    ui.Index = (ui.Index + 1) % N;
}
注意  (13 + LOG2_N - 16) 的作用。
演示主程序: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UI_Init();
    float Hz50 = 2 * PI * 50 / 800;
    float Hz55 = 2 * PI * 55 / 800;
    for (int i=0; i<1000; i++) {
        UI_Calculate((int16) (::sin(Hz50*i)*8000 + ::sin(Hz55*i)* 4000));
    }
    printf("50Hz: %d\n",  Magnitude(ui.U10));
    printf("55Hz: %d\n",  Magnitude(ui.U11));
    ::getchar();
    return 0;
}

结果:
50Hz: 8000
55Hz: 4000

楼主:
上面的例子有一个问题就是 N=160,这对于小ram容量的 mcu 来说, 不太合适。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动。一是改变采样频率, 二是保持采样频率不变,跳过几个点,变相的改变采样频率。这里我们可以每采样5次,计算一次, 这样 N =160/5=32.

#define N 32
#define LOG2_N 5

 for (int i=0; i<1000; i++) {
    if ((i % 5) == 0)
       UI_Calculate((int16) (::sin(Hz50*i)*8000 + ::sin(Hz55*i)* 4000));
 }

得到了一样的结果,而数据buffer 为 32, 可以计算出上到 15 次谐波。

楼主:
介绍完 DFT, 下面轮到FFT. 我现在发现变速不变调不适合作为 FFT 的例子, 因为变速不变调涉及了很多其他的概念, 验证程序用 matlab 做的, 虽然不长, 但是用了 matlab 里 FFT, IFFT 的命令, 所以没有典型性。而DFT/FFT与逆变换 IDFT/IFFT 的定点 c/c++ 程序都是我自己做的, 可以更详细的讲解。

FFT 容我这两天设想一个经典的例子, 另外开一个帖子讲解。

网友C:
再顶!

期待highgear老师讲课。

网友Z:
公式都不记得了,再学习一遍

网友AA:
来听课的

网友AB:
顶一下highgear大师!讲的太经典了

网友AC:
yeah ,get a chair ,and listen to the couch carefully in the chair!

楼主:
总结:

傅里叶变换的实质是把一个信号通过正交分解(e^(jωt) = cos(ωt) + j sin(ωt)  ), 分解成无数的正弦信号, 而这些无数的正弦信号还可以重新被合成为原来的信号。就像白光通过三棱镜分解成光谱, 再通过三棱镜可以被还原成白光一样,  傅里叶变换就是那个三棱镜, 或者说三棱镜就是一个傅里叶变换。

                         e^(jωt) = cos(ωt) + j sin(ωt)

可以看做钟表的指针以的角速度 ω 旋转时, 指针在纵横两个方向上的投影, 在横轴上的投影就是 sin(ωt) . 假设两个不同时间的钟表叠放在一起, 你坐在其中的一个秒指针上, 你会发现另一块表的秒指针是静止的, 并且在你的指针上的投影是固定的。现在设想一下很多块表的秒指针以不同的速率旋转, 而你所乘坐的秒指针可以控制旋转速率, 那么你会发现, 总可以使某一个秒指针看上去是静止的, 即在你的指针上的投影是常数,与速度无关。

傅里叶变换出来的是什么? 以离散的傅里叶变换DFT/FFT 来说明,对N点的数据做傅里叶变换,得到了 N/2 个复数, 这每一个复数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正弦波, 假设 采样频率为 F, 那么基本频率为   ω0 = 2*PI*F/N

这 N/2 个复数:
      Y[0] = x0 + j y0 :  ω  = 0,  即 DC.
      Y[1] = x1 + j y1 = r1* e^(j a1)  :   ω  =     ω0, 代表正弦波 r1* sin(    ω0 * t  + a1)
      Y[2] = x2 + j y2 = r2* e^(j a2)  :   ω  = 2* ω0, 代表正弦波 r2* sin(2* ω0 * t  + a2)
    ....
      Y[k] = xk + j yk = rk* e^(j ak)  :   ω  = k* ω0,   代表正弦波 rk* sin(k* ω0 * t  + ak)
    ...
      Y[N/2 - 1] =

所以, 这些复数的意义在于正弦波的代表,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复数。把上面的正弦波叠加在一起, 又可以得到原来的波形。

网友AD:
听课~~~

另,有没有关于ZOOM FFT应用的例子?

网友AE:
学过2年的课程,可惜工作不搭边,现在都忘了。

网友C:
帮顶, highgear老师请继续。

网友AF:
楼主仅描述了博立叶变换的原理皮毛,贴出来的是PC机上的程序实现,离单片机实现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FFT的单片机实现有很多的技术细节,用汇编有汇编的细节,用C有C的细节。就等于小波变换一样,知道原理与实现是两码事。

网友AG:
我先mark下,

有空再看

楼主:
首先, 我贴出的DFT程序都是我自己写的, 而且有汇编的版本。 大家已经看到了, c 版本完全使用了16-bit 整数乘法, 32-bit 加法以及少量的移位操作除法(主要是 %,用于非 2的次方的 N) 可以完全避开。 可以设定在每次定时中断里采样后计算, 由于递推, 计算量很低(2个16bit乘法, 2个32bit 加法)。 唯一的问题是, 必须使用定点 scale 转换以避免浮点运算, 这不如直接使用浮点直观, 对没有处理经验的程序员可能是一个挑战。虽然演示程序为了通用起见用了 PC, 但是dft 算法程序用在 avr, 51等 8-bit mcu 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不要再说出单片机不能实现的胡话出来。

FFT程序我也有汇编的版本,  C/C++ 版本也是采用了16-bit 整数乘法, 32-bit 加法以及少量的移位操作, 效率很高, 不过在  8-bit  mcu 上可能用不上, 因为, 数据窗口点数少了, 用 dft 更好,  数据窗口点数多了, 8-bit mcu 上太慢, 不实用。 因此我就不介绍了。

最后, 我贴出我用 matlab 做的变速不变调的算法验证程序, 作为结束。

简单的讲一讲原理:
下面的程序使用了短时博立叶变换(short time fourier transform),  窗口函数为 hamming。
1) 短时博立叶变换, 这里的片断 segment = N/4, 数据被分割为 0 到  N-1,  N/4 to N+N/4-1, N/2 to N+N/2-1, 依次类推。
2) 做 fft, 计算出幅度和相位。
3)计算新的幅度和相位。幅度通过插植, 相位得把  wt 计入: da(2: (1 + NX/2)) = (2*pi*segment) ./ (NX ./ (1: (NX/2)));
4)用新的幅度和相位产生新的复数, 加窗并作 ifft 生成变速后的音频数据。

SPEED = 2;

[in_rl, fs] = wavread('C:\windows\Media\Windows XP Startup.wav');
in = in_rl(:, 1)';
sizeOfData = length(in);

N = 2048;
segment = N/4;
window = hamming(N)';
X = zeros((1+ N/2), 1 + fix((sizeOfData - N)/segment));
c = 1;
for i = 0: segment: (sizeOfData - N)
      fftx = fft(window .* in((i+1): (i+N)));
      X(:, c) = fftx(1: (1+N/2))';
     c = c + 1;
end;

[Xrows, Xcols] = size(X);
NX = 2 * (Xrows - 1);
Y = zeros(Xrows, round((Xcols - 1) / SPEED));

da = zeros(1, NX/2+1);
da(2: (1 + NX/2)) = (2*pi*segment) ./ (NX ./ (1: (NX/2)));
phase = angle(X(:, 1));
c = 1;
for i = 0: SPEED: (Xcols-2)
       X1 = X(:, 1 + floor(i));
      X2 = X(:, 2 + floor(i));
      df = i - floor(i);
      magnitude = (1-df) * abs(X1) + df * (abs(X2));
      dangle = angle(X2) - angle(X1);
      dangle = dangle - da' - 2 * pi * round(dangle/(2*pi));
      Y(:, c) = magnitude .* exp(j * phase);
      phase = phase + da' + dangle;
      c = c + 1;
end

[Yrows, Ycols] = size(Y);
out = zeros(1, N + (Ycols - 1) * segment );
c = 1;
for i = 0: segment: (segment * (Ycols-1))
       Yc = Y(:, c)';
       Ynew = [Yc, conj(Yc((N/2): -1: 2))];
       out((i+1): (i+N)) = out((i+1)i+N)) + real(ifft(Ynew)) .* window;
      c = c + 1;
end;

wavplay(out, fs);

申明:以上的**和程序都是原创, 可以使用,但请不要任意转载。

楼主:
纯技术的帖子里, 本来不想引入非技术的东西。

不过宇宙粉丝飞船作为 av 斑竹, 说出 “仅知道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而不知道取样电阻的阻值,如何求功率???神仙也求不出来!“ , 还算可以谅解;但是在看了我公布的程序(我认为已经做的够简单, 够清晰, 本来也是为朋友的学生准备的), 竟然认为 “离单片机实现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呵呵, 实在对不起我的程序, 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对不起21ic.

网友A: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网友B:
专业打酱油的专程前来支持 highgear !

网友C:
呵呵, 顶!

俺们菜鸟要对得起highgear 老师的程序, 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对得起21ic,对得起成千上万21ic家的网友。

顶一千遍!顶一万遍!

网友C: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引用 网友A: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小狼的眼睛不够雪亮~~~

这么好的贴子不给穿裤子,你那权力准备用在何地方?;P

网友AH:
FFT的变换结果在实际应用中有何意义?除了能看到有哪些频率的信号,还有什么用?

网友D:
好贴要顶,

顶一千遍!顶一万遍!

网友AI:
太好了,终于看到有注重数学的帖子, 很多“技巧”,“窍门”其实都是源于数学和物理的应用。作电子行业,特别是搞设计工作,没有数学基础,的确行之不远。对于新手,与其经常关注“使用了什么高超的控制芯片,用过多少不同的单片机,会多少门编译器,熟悉多少重编程语音”,还不如真正得弄懂:e^(jωt) = cos(ωt) + j sin(ωt) ---欧拉,又见欧拉,看看这个等式:e^iπ+1=0,耐人寻味,令人遐想!!!

网友AJ:
纯技术的帖子里, 本来不想引入非技术的东西。

不过宇宙粉丝飞船作为 av 斑竹, 说出 “仅知道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而不知道取样电阻的阻值,如何求功率???神仙也求不出来!“ , 还算可以谅解;但是在看了我公布 ...
引用 楼主:

消化不好的人需要吃流食
如果再嚼碎一点,吃下去就感觉不到食物原有的味道了

网友AK:
几个例子弄清复立叶变换的应用

网友I:
100楼
坚决顶楼主

网友D:
100楼!

坚决顶楼主。顶顶顶!

网友AL:
圈圈很久前有个讲傅立叶变换的帖子。。可以找来学习。。图文都有生动。。少了LZ 的这么多的代码。建议初学者入门看那个。

网友AM:
顶啊讲啊,不然我们到哪里学啊!

网友AN:
搬个板凳 学习!

网友AO:
楼主的第一点记得是我毕业那一年吉林省的电子设计大赛的一原装题目,当时记得东北电力的学生直接拿的产品去,老师都帮学生做,哎,数字信息处理的基础都忘了,得翻书温习一下才有些概念

网友C:
圈圈很久前有个讲傅立叶变换的帖子。。可以找来学习。。图文都有生动。。少了LZ 的这么多的代码。建议初学者入门看那个。
引用 网友AL:

找来看看,写的不错。
圈圈的第三个AT91SAM7S64测试程序横空出世~~~FFT显示频谱~~~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19652&extra=&highlight=&page=4

网友AP:
认真听课

网友AQ:
想听听,不知道楼主什么时间开课!~期待,不要太监就好

网友AR:
捧场,听讲。

楼主:
已经讲完了, fft 没有太多的东西好讲。这样吧, 我放出定点c++ 的 fft 以及逆变换的程序,供大家参考

class CComplex
{
public:
short R;
short I;
CComplex() {}
CComplex(short r, short i)  { R = r; I = i; }
void Set(short r, short i) { R = r; I = i; }
CComplex(CComplex& complex) { R = complex.R; I = complex.I; }
inline void operator=(CComplex& complex)  { R = complex.R; I = complex.I; }
void operator+=(CComplex& complex)
{
  R += complex.R;
  I += complex.I;
}
void operator-=(CComplex& complex)
{
  R -= complex.R;
  I -= complex.I;
}
inline void Add(CComplex& c1, CComplex& c2)
{
  R = c1.R + c2.R;
  I = c1.I + c2.I;
}
inline void Sub(CComplex& c1, CComplex& c2)
{
  R = c1.R - c2.R;
  I = c1.I - c2.I;
}
inline void Add(CComplex& c1, CComplex& c2, int shift)
{
  R = (c1.R + c2.R) >> shift;
  I = (c1.I + c2.I) >> shift;
}
inline void Sub(CComplex& c1, CComplex& c2, int shift)
{
  R = (c1.R - c2.R) >> shift;
  I = (c1.I - c2.I) >> shift;
}

inline void Mul(CComplex& c1, CComplex& c2, int shift)
{
  R = (c1.R * c2.R + c1.I * c2.I) >> shift;
  I = (c1.I * c2.R - c1.R * c2.I) >> shift;
}
inline void MulConj(CComplex& c1, CComplex& c2, int shift)
{
  R = (c1.R * c2.R - c1.I * c2.I) >> shift;
  I = (c1.I * c2.R + c1.R * c2.I) >> shift;
}

inline void Shift(int n) { R >>= n; I >>= n; }
};

在嵌入式,构造函数中的 BitReversal, W 数组应该预先离线计算

class CFFT
{
protected:
static const int N = 32;
CComplex W[N];
int BitReversal[N];
public:
CComplex Y[N];
protected:
void ReverseBit()
{
  int rev = 0;
  int t = N/2;
  int mask;
  for (int i = 0; i < N-1; i++) {
   BitReversal = rev;
   mask = t;
   while (rev >= mask) {
    rev -= mask;
    mask >>= 1;
   }
   rev += mask;
  }
  BitReversal[N-1] = N-1;
}
public:
CFFT()
{
  for (int i=0; i<N; i++) {
   W.R = (short) ( ::cos(PI * 2*i / N) * 16384 + 0.5);
   W.I = (short) (-::sin(PI * 2*i / N) * 16384 + 0.5);
  }
  ReverseBit();
}
void Calculate(short* x)
{
  short t;
  int i, j, n, index1, index2, indexW, di;
  CComplex result;
  for(i=0; i<N; i++) {
   n = BitReversal;
   if(n > i) {
    t = x;
    x = x[n];
    x[n] = t;
   }
   }
  for (i=0; i<N; i+=2) {
   t = x[i+1];
   Y.Set(x + t, 0);
   Y[i+1].Set(x - t, 0);
  }
  for (di=N>>2, n=2; n<N; n<<=1, di >>= 1) {
   for (j=0; j<N; j+=(n<<1)) {
    indexW = 0;
    for (i=0; i<n; i++) {
     index1 = i + j;
     index2 = index1 + n;
     result.Mul(Y[index2], W[indexW], 14);
     Y[index2].Sub(Y[index1], result, 1);
     Y[index1].Add(Y[index1], result, 1);
     indexW += di;
    }
   }
  }
}
void Inverse()
    {
  int i, j, n, index1, index2, indexW, di;
  CComplex result;
  for(i=0; i<N; i++) {
   n = BitReversal;
   if(n > i) {
    result = Y;
    Y = Y[n];
    Y[n] = result;
   }
   }
  for (i=0; i<N; i+=2) {
   result = Y[i+1];
   Y[i+1].Sub(Y, result, 1);
   Y.Add(Y, result, 1);
  }
  for (di=N>>2, n=2; n<N; n<<=1, di >>= 1) {
   for (j=0; j<N; j+=(n<<1)) {
    indexW = 0;
    for (i=0; i<n; i++) {
     index1 = i + j;
     index2 = index1 + n;
     result.MulConj(Y[index2], W[indexW], 14);
     Y[index2].Sub(Y[index1], result);
     Y[index1].Add(Y[index1], result);
     indexW += di;
    }
   }
  }
    }
};

网友C:
顶!
highgear老师的沙发!

网友AS:
看下,有那么点兴趣

网友AT:
大师讲课果然不同凡响,我顶!

网友AU:
回复 网友AF:
期待你与楼主的讨论切磋,或者更详细的解说,让我们能更深入的掌握单片机傅里叶

网友AV(2010-10-06):
好东西 我试试,先下了再说

网友AW:
等的哥都蛋疼了。。。

网友AX:
吊很久了啊。

网友U:
FFT简述:
FFT是DFT的快算算法。

基本原理: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欲求N点DFT,先挥刀自宫成奇偶两组N/2的DFT,分别求之,反复化简成N/2蝶形运算。

网友U:
要点是看懂蝶形图,
找出 蝶运算数目,子DFT数目,Wn,和当前运算级数的关系。

理解复数运算,
理解防止溢出的归一化,定标原理....

好好找本数字信号处理的书来看是正道,

没有基础,

靠帖子,

屁也学不到

网友AY(2011-01-11):
收下再看

网友AZ:
清晨起来,推开窗子,看见外面有只鸟,以为它会唱歌,我错了。

网友BA:
坐这听,,,,,不行听说每天坐时间太长对身体不好,还站着听比较好。

网友BB:
纯技术的帖子里, 本来不想引入非技术的东西。

不过宇宙粉丝飞船作为 av 斑竹, 说出 “仅知道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而不知道取样电阻的阻值,如何求功率???神仙也求不出来!“ , 还算可以谅解;但是在看了我公布 ...
引用 楼主:

好像仅知道电压是可以算出功率的。对傅立叶变换后的结果进行积分就是的吧,频率-强度图的波形下面的面积就是功率。
具体的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BC:
讲得很好

网友BC:
不知道(1<<14)是什么意思?谁能讲一下

网友BD(2011-04-21):
LZ  可不可以 理解成 高频里 的 调制  与 解调

网友BE:
等不到最后了

网友BF:
搬凳学习 个中想学 啊 老师 我天天过来顶你

网友BG:
我还没到学这个的程度,讲了也看不懂

网友BH:
标记一下,现在学有点吃力。以后再学学。

网友BI:
关注中,等儿子打酱油回来

网友BJ:
新手上路来学习了

网友BK:
那就开始吧!

网友BL:
搬板凳认真听课!

网友BM(2011-08-29):
应该很有用

网友BN:
for(i=0;i<num_stages;i++)   // for N-point FFT
  {
    index = 0;
    for(j=0;j<leg_diff;j++)
    {
      for(upper_leg=j;upper_leg<n;upper_leg+=(2*leg_diff))
      {
        lower_leg = upper_leg + leg_diff;
        temp1.real = Y[upper_leg].real + Y[lower_leg].real;
        temp1.imag = Y[upper_leg].imag + Y[lower_leg].imag;
        temp2.real = Y[upper_leg].real - Y[lower_leg].real;
        temp2.imag = Y[upper_leg].imag - Y[lower_leg].imag;
        Y[lower_leg].real = temp2.real*W[index].real - temp2.imag*W[index].imag;
        Y[lower_leg].imag = temp2.real*W[index].imag + temp2.imag*W[index].real;
        Y[upper_leg].real = temp1.real;
        Y[upper_leg].imag = temp1.imag;
      }
    index += step;
    }
    leg_diff = leg_diff/2;
    step *= 2;
  }
  j = 0;
  for(i=1;i<(n-1);i++)        // bit reversal for resequencing data
  {
    k = n/2;
    while(k <= j)
    {
      j = j - k;
      k = k/2;
    }
    j = j + k;
    if (i<j)
    {
      temp1.real = Y[j].real;
      temp1.imag = Y[j].imag;
      Y[j].real = Y[i].real;
      Y[j].imag = Y[i].imag;
      Y[i].real = temp1.real;
      Y[i].imag = temp1.imag;
    }
  }
}

网友BO:
虽然没看懂,还是顶!!准备回去看看数学书了,呵呵

网友BP:
顶,回去自学下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BQ:
不行 回去慢慢看

网友BR:
变速不变调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大道至简:
85楼有利用 FFT 与逆FFT 实现“变速不变调”的 matlab 验证程序。

网友BS(2011-10-01):
有高手的感觉真爽
!!!!!!!

网友BS:
不行《一定要学好数学

网友:
信号处理太难了。。。

网友BT:
很有兴趣,表示

网友BU(2011-12-28):
开课开课!开课开课!!

网友BV:
貌似忘的差不多了。。泪奔呐。。

网友:
留着以后看。

网友BW(2012-03-03):
只能怪当初自己上课没有认真听讲,好好学习。为了考试只会拼命死记公式,根本没有理解本质。
工作以后,好多年都没有用到相关方面的知识,仅有的一些零星**也已经从大脑中物理删除了。
现在要用到这些高等数学、信号系统理论时,才知道其重要性,但为时已晚。好想再次系统地重学一遍高等数学和信号系统理论,但已经错过了一生中学习的最佳年龄,啃书是相当的费劲,倒成了治疗失眠的好办法。

网友BX:
只能怪当初自己上课没有认真听讲,好好学习。为了考试只会拼命死记公式,根本没有理解本质。
工作以后,好多年都没有用到相关方面的知识,仅有的一些零星**也已经从大脑中物理删除了。
现在要用到这些高等数学、信 ...
引用 网友BW:

引以为戒

网友BY:
使劲顶一下,老师讲讲

网友BZ(2012-05-03):
mark- FFT实例讲解

网友CA:
走起来,顶起来!

网友CB:
幸好还在念大学的这些课程,听的比较认真,惭愧的是我只用过Matlab来用傅里叶变换处理信号,还真没用单片机实现...

网友CC(2012-12-03):
听课排队中

网友CD:
有兴趣
有兴趣

网友CE:
还不够活力?

网友CF:
虽然高数我学过,但那是20年前,现在全忘了。还得请大师开讲

网友CG:
大师,学生顶起来

网友CH:
都有些什么例子?

网友CI:
范伟  :你承诺的轮椅呢?
赵本山:自己开发!

网友CJ:
马克一下

网友CK:
坐下听课,希望能学到知识

网友CL(2013-06-08):
先帮老师顶上去!

网友CM:
这个东西我不会啊,求解

网友CF:
知识普及,必须顶起,虽然大学里学过,毕业20多年了,全部忘光,这知道有这么个名词

网友CN:
小师弟都来了,赶紧开讲吧!!

网友CO:
等待详解!

网友CP:
确实实用性不是很多!

网友CQ:
我想听课

网友CR:
寫的挺好啊,學到很多東西,在大學學完就丟了。

网友CS:
顶,一定要学学

网友CT:
马札 听课

网友CU:
先做个记号!!

网友(2013-09-01):
C++--FFT!导师是教数字信号处理的!要是一年前能看到这开源分析该多好啊!!: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CV:
好文,可惜看不是很懂

网友CW(2013-10-25):
留个标记、可能以后要用到

网友CX:
以后学更高级的处理器时肯定会接触了,讲吧,顶你

网友CY:
哇,,正好来听课哦,

网友CZ:
等待楼主开坛讲法

网友DA:
大学没有对傅里叶变换有很深刻的理解,毕业后慢慢分析波形等突然领悟到傅里叶真的很牛X !~~~

网友DB:
有空仔细看下。

网友DC:
学生来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D(2014-03-30):
顶一个,要做正弦波,特来学习

网友DE(2014-07-15):
这个FFT讲的虽然比较全面,但是那个功率因数是如何运用两个有效值的复数形式求出的过程,实在是太精简了,。。。。。。

网友DF(2016-09-05):
楼主可以把算法部分的数学公式给我吗,看代码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DG:
人气很足了,带上板凳来听课了!

网友DH(2019-03-19):
给楼主点赞,运行了变速不变调的代码,效果完美。有个问题想请教楼主,ifft逆变换时为什么不是点除窗函数呢?还有参考文献您方便分享一下嘛,想学习下。谢谢!

网友DI(2019-06-02):
大牛贴,挖坟成功

网友DJ(2020-12-10):
电压和电流分别DFT后如何计算有功功率啊?还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