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很奇怪,大虾帮忙!!!

楼主(2010-08-29):
板子上的晶振起不来,我用手摸一下就可以起振。但是我断开一下电源后有不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菜鸟求解!

网友A:
这种现像常见。
你的振荡器没有偏置在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上,非常微弱的信号输入其增益无法达到起振条件。
但较大的信号其增益却可以满足振荡条件,故起振后可以维持振荡。

网友B:
减小两个旁路电阻

网友C:
应该是减小两边的电容

楼主:
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D:
什么板子?如果是已量产的板子,应该是器件问题,晶体的性能差也有可能。如果刚做试验的板子,电路设计不合理的可能性大些。对于现在用的集成(门)电路作振荡,基本没有什么好设计的,仅注意负载电容大小即可,如果是三极管电路,在计算其振荡平衡条件时,反馈可以稍大一点,这样波形可能受到影响。

网友E:
你手摸了一下,你手上有很小的离散电容,所以震荡了,可能你加的电容太大了----瞎猜的。呵呵

网友F:
电容也要减小,电容约小越容易起震--注意这是相对于标准匹配电容值来讲的

网友G:
LS各位都不错。

网友H:
在晶振两端并一个1M左右的电阻,也会使晶振容易起振一些。

网友I:
一般晶振起振电容要小于提供的标准

网友J:
并1M试试

网友K:
可能是谐振电容的问题,你试着调下

网友L:
晶振多大?有些晶振需要并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