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LPC1114 工作温度 可以到 -50度吗?

楼主(2010-08-29):
请问:LPC1114 工作温度 可以到 -50度吗?

PDF上只有写保存温度,没有看见“工作温度”呢?
Tstg storage temperature [4] ?65   +150 °C

网友A:
一般芯片都是0到70度

楼主:
一般来说,保存温度在-65,就可以工作在-50。。。不过,得买好多芯片自己筛选了。。。

网友B:
一般芯片都是-40 ~85度的!

网友C:
-50度是军用级别的了,估计即使你能买到,价格也是工业级x100了。

楼主:
找到些工业级 芯片,能到-55度,不容易呀。。。

网友D:
这么厉害,都有哪些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