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过热问题

楼主(2010-08-29):
请大家帮忙!
我设计了一个电路用到了24v与5v电手头只有一个24v的开关电源想变成5v的电源为电路供电!刚开始我用7809将24变成9v电后用7805变5v电,但7809总是发热;有没有其他方法解决!

网友A:
可以用lm317或lm337替换7809  你要记住加扇热片  做电源芯片发热是正常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帮助!

网友B:
用线性稳压损耗很多,发热就变成了自然,你可以考虑用开关电源做一个buck来降压。

网友C:
直接买个小小DC/DC完事

网友D:
lm2575/2576/2595/2596

楼主:
我查了一下lm2575组成的电路是DC-DC变换电源吧!不错谢谢!哪能找到电路图呢!

网友E:
24V到5V,用线性稳压,电源损耗会占到实际负载的4倍左右,当然会发热了。

楼主:
呵呵 这个我知道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F:
你拿ldo做当然散热大了,看你对电源的质量的要求,bulk也是方法啊

楼主:
楼上78xx的降压不属于ldo吧!78xx输入输出压降必须大于2v~3V而ldo要小于他的!

网友G:
是不是设计的电流过大,增加散热片

网友H:
这么大的损耗当然热了,线性损耗太大了

网友D:
电路嘛pdf文档有的,下载一个看看就是了,需要一个电感和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别的没有啥了。

楼主:
呵呵 电压靠改变电感改变吧!

网友I:
直接接7805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加7809呢?

网友J:
直接用2575就可以了。

楼主:
直接接7805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加7809呢?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7805电路就得爆炸!

网友K:
LM2575有几种,有固定电压输出5V或12V,也有输出可调的。你用输出5V的即可。
原理图可以到www.datasheetcatalog.com下载。

网友L:
其实在7809前面只加一个降压电阻就可以了,只是电阻也会发热,注意一下功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