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不知哪位用过,请教!

楼主(2010-08-29):
AD620双端输入不知怎么也调不通,单端输入可以调通,给的信号有什么要求没? 我用信源给1khz正弦波,却没有输出.
我要对一个信号进行放大难道不能接一起?

网友A:
建议你立即换掉,现在用管脚兼容的,价格更低的、性能更好相同厂家的芯片

楼主:
可是已经有了这个芯片,麻烦啦!:handshake

网友B:
AD620 要求差分输入;你这个原理图是不对的。改成单端输入应该是 -IN接地、+IN接信号输入。+IN和-IN之间可以接一个和信号源匹配的负载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敢问双端输入应如何接线啊,单端输入一端接地已经实现。

网友C:
把信号加到IN+和IN-之间
它俩不能接到一起,是差分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要对一个信号进行放大,不接在一起那怎么接呀?还请指点!有图更好。

网友D:
AD620是一个比较器,要调放大倍数 调电位器就好(1脚与8脚 ) 最好是看下他的DATASHEET

网友D:
我们正做的一个项目也在用到AD620

网友E:
你这要是有输出才不对呢。双端是差分模式的输入,是对(+IN)-(-IN)进行放大,你两端接同样的信号,输出必然是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这个样子吗?之前我也感觉这样,可是一位高手说AD620的经典用法是双输入,双输入可以增加共模抑制比。

网友E:
双输入可不是说把两端接在一起作为一个输入端得。确切的说叫 差分输入 。

楼主:
那我该怎么接呢?+IN接输入-IN接地?这样能够提高共模抑制比吗?12# mic1984

网友F:
AD620(仪表放大器),其输入通常是接两个电特性一致的输入信号线。此信号线上可以有共模信号或差模信号,此放大器只对差模信号敏感,而对共模信号迟钝。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样子啊!那我就是想用620放大微弱信号应该如何使用呢?

网友F:
re 15L:

首先得明白,仪表放大器(如AD620)主要是用于差分信号的放大。差分信号线的特点是对称性,若不对称则可能会影响干扰信号的抑制。如果想要用仪表放大器放大单端信号(虽然不建议如此使用),则需将仪表放大器的一个输入端(通常是负段)接地,然后将单端输入信号输入到另外一个输入端即可。

网友G:
可以这样,正端加信号,负端接一个电位器,

不过这个用法有点怪而已,通常是不需要用AD620这种仪表放大器的

网友H:
楼主你加上去的信号是共模信号,不是620的问题,任何运放都没有输出的(有也是失调电压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么说我不能采用双端输入,只能采用单端输入啦?其实我是放大话筒采集来的语音信号

网友E:
你放大话筒语音信号还用这个,太大材小用了吧,也不合适啊。搞个晶体管的放大电路就可以了,网上搜,一大把,但要看好你的MIC的种类。

网友I:
有钱淫啊~~~~~~~~

网友J:
放大MIC信号可不能用AD620,如此昂贵的芯片并不适合用于音频放大,就是用LM324都行,想高音质的话,用NE5532。

网友K:
AD620放大的是两端输入的信号差,你接一样的怎么可能有输出。-IN接地就行了。

网友L:
lz就没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