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了一个星期的CAN数据帧时间测试

楼主(2010-08-29):
目前做的CAN项目,领导要我测CAN数据发送一帧数据帧需要用时多少?但是咱们测啊?用内部定时器吗?通过读寄存器找出发送与接收的差值?但是这样还麻烦的很?

网友A:
用定时器?内部计时的形式?这有点太麻烦了吧!

楼主:
那用什么方式呢?大侠支招?

网友B:
在进入发送中断开始发一个脉冲,到数据接收完毕后再发一个脉冲,通过示波器去看

楼主:
我用内部定时器去发方波,比较两个方波的下降沿,但是现在发现,接收数据的板子下降沿尽然比发送版的下降沿还要早

网友C:
你的内部定时器每次上电都是从零开始计时吗?你最好断点调试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RST复不了位,目前测倒是测出了时间,但是不是us级的,这还不如不用CAN做的,用串口也无非是这个速度啊

网友D:
你在PIO中断里面肯定放了不该放的语句了,比如是不是放串口打印信息了

网友E:
标准帧108us,扩展帧120us,你不应该比这大很多,最多也就打个几十个us吧,那就算多了,如果上了ms级,那程序一定有问题

楼主:
是不应该大那么多,我看了是因为我放了串口打印信息了,谢谢8楼,我改了一下,120us,140us分别是

网友F:
140us-120us    128us-108us     这个差值20us是必须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