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请问各位前辈,STX-RLINK支持STM8S103F3的仿真与下载吗?

楼主(2010-08-29):
最近转到了ST的学习当中,买了STX-RLINK,但RLINK死活都连不上STM8S103F3,实验电路是最小的系统电路,软件用的是STVD最新版本。

    请教各位,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把你的最小系统晒晒吧,别忘了还有RLink上转接板的跳线。

网友B:
Rlink东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