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最好有完整的例程

楼主(2010-08-29):
最好是有应用原理图,JTAG连接,不是基于开发板的,对硬件环境能有个认识。

网友A:
为什么不要基于开发板的呢?基于开发板的好像也能满足楼主的要求(有应用原理图,JTAG连接,对硬件环境能有个认识)吧,呵呵

网友B:
cypress.com不是有一些么?你要做什么应用?

楼主:
做一个实时控制器,输出PWMDB信号,此信号的频率硬件根据输入信号自动调整,有保护快加。无保护时根据设定的速度自动趋近设定频率,软件不参与。

网友B:
做一个实时控制器,输出PWMDB信号,此信号的频率硬件根据输入信号自动调整,有保护快加。无保护时根据设定的速度自动趋近设定频率,软件不参与。
引用 楼主:
恩,有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