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M0深度休眠问题

楼主(2010-08-29):
(无正文)

网友A:
你断电调试一下,看执行这句以后相应寄存器变化了没有?

网友B:
回复 楼主:

ICE接著會進不了power down....

拔掉ICE,把重新上電,應該就會進power down了
不過沒有寫好,每次開機都進power down就好玩了...

楼主:
呵呵!可以了,拔掉ICE重新上电就进了!之前一直挂着ICE习惯了!没想到有被他忽悠了!多谢楼上的鼎力相助!

网友C(2010-10-08):
3# fox22 果然高人啊,经验丰富

网友D:
有些问题的解决的确要靠经验:lol

网友E:
3楼厉害,功夫细致到入微~

网友F:
的确很牛,估计是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