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 对 芯唐UNC100 编译时,产生警告信息。

楼主(2010-08-29):
使用 Keil uVision4 ,对芯唐UNC100编译,产生如下警告信息。

linking...
.\obj\aaa.axf: Warning: L6305W: Image does not have an entry point. (Not specified or not set due to multiple choices.)

请问大侠,问题出在哪个地方,或没有设置?

网友A:
启动文件的问题看着像,是不是你的工程名字中带有中文

网友B:
回复 楼主:

查一下 option->linker->Misc controls有沒有

--map --first='startup_NUC1xx.o(RESET)' --datacompressor=off --info=inline --entry Reset_Handler

楼主:
谢谢LS两位耐心解答。

1、 工程名字中没有带有中文

2、 option->linker->Misc controls有沒有
--map --first='startup_NUC1xx.o(RESET)' --datacompressor=off --info=inline --entry Reset_Handler
     对编译结果没影响。

楼主:
最终的原因,

如图一所示,红圈中的‘V’没去掉,后来去掉‘V’,发现编译后还是出错,

                图一

再查,发现如图二所示,自动生成红圈中的一文件,删除后编译即通过OK!

              图二

网友C:
继续努力

网友D:
恩,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同样的方法

网友E:
哦,原来如此啊,学习了

网友F(2011-01-12):
能不能说下,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G:
似曾相似的问题

网友H:
选项中其他几个也是有点问题,我都是照着bsp中工程的设置来copy的,理解的就自己设,不理解的就照抄。。。有没有人扫一下盲?

网友I:
需要资深工程师扫一下盲

网友(2011-11-18):
也有这个问题,按楼主方法解决了!

网友J(2012-06-03):
记号,我也碰到楼主的问题了,按照此方法解决了。谢谢~~

网友K(2012-08-02):
很奇怪啊,我把那个勾去掉,把scatter files里面的去掉。再把那个勾勾上的话,那个scatter files里面就会自动出现.sct文件、、、编译继续出现警告、、、

网友L(2012-09-15):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应该没啥问题了吧

网友M(2013-05-22):
解决了,mark一个

网友N(2014-06-24):
引用 网友K:
很奇怪啊,我把那个勾去掉,把scatter files里面的去掉。再把那个勾勾上的话,那个scatter files里面就会自 ...

我也是同你一样,按照楼主和各位的方法把勾去掉编辑没警告了,但是把勾再选上提示新的警告,杯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