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MC FW library builder 软件

楼主(2010-08-29):
STM8S MC FW library builder  软件是用来干嘛的?

好像能对电机控制系统的参数做设置。设置好参数后,能做编译,但编译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还以为能生成可执行的C代码呢。

网上搜不到相关的东西啊

网友A:
还没有看到这个软件。那个Help里面说什么了?

网友B:
这个软件早就有了啊,香版不知道?

顶楼的,这个软件是配置STM8S 马达库的配置参数的,使用它的前提是你要先有STM8的马达库。
将软件生产的配置文件指定放到库下面,再用STVD编译就可以了。

软件很有用,不用满库找h文件该配置,当然很多配置整个工程只要改一次,对刚上手的人理解库很有用。

楼主:
前提是你要先有STM8的马达库
哪里有 STM8的马达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