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求帮忙

楼主(2010-08-29):
我要把变送器采到的4-20mA的信号转换成毫伏的信号送到XMT121的温控器里作为控信号,要加抗干扰和放大电路,那位大哥会我可以付劳务费。13802636393刘

网友A:
干嘛要转成mV信号?变送器可以直接和控制连接的,少数需加个250欧采样电阻。

楼主:
因为我的控制仪器是mV信号输入的不可以换另外的控制仪器了,我试了并联250欧电阻可以得到1-5V的是压然后用两个电阻分压出1-50mV的电压输入到控制仪器里可以工作了但显示的数字不稳定上下跳,后来想用负载放大电路增加其负载能力,但不知道是我用的放大电路不对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经过放大电路后要不就是把电压放大了要不就是输出不会随输入变化而变化了。

网友B:
用个2.5欧电阻取样。

网友C:
地点在那里

网友A:
如果控制器只能输入mV信号,用小值采样电阻就是,如4楼所言,但要注意电阻必须是高功率高精度型的。

楼主:
用2.5欧电阻也试了,也是显示不稳定啊,听说要用放大电路把负载能力提高以及起到缓冲作用,最后经过低通滤波电路再输入,各位能否帮忙设计可以提高mV 电压负载能力的放大电路和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D:
已经是标准信号了 拆看看看里面的电路 或许加个电阻就行

网友E:
我觉得你还是先确认下变送器4~20mA输出信号的稳定性吧,不然后面再怎么处理也是白搭

网友F:
变送器和你那个XMT121是不是离得很远,如果是离得很远就用屏蔽线,并且在接受端用差分放大。

网友G:
小电阻取样 然后无源滤波 再加跟随器 然后跟随器输出接XMT121
这样带负载能力应该可以吧?

网友A:
低阻采样不稳定是热噪声太大,电阻选型不当,如此再接滤波跟随是无意义的,改造控制器本身也是一个办法,从精度方面讲,反而更容易些。

网友H:
楼主,建议你还是检查一下变送器4~20mA输出信号是否准确,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不一定是你的放大电路有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干扰。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由于电场的干扰导致。一言两语说不清楚。

网友H:
我把我解决问题的思路给你说一下:
(1) 现象及规律
4-20MA的信号时来自压力变送器,出线是两根线,一端接24V,一端经采样电阻到地,电流信号经过电阻转变为电压信号,进MCU采样处理。这时让系统开始工作。用示波器测得采样信号电压不稳定,有一个固定的频率波动。该频率与系统中的无刷直流电机的换相频率相同。由此可见是电机转动的时候带来干扰给压力变送器信号。
    现象,就象病人生病的时候,生病的一种表现:比如头疼,发烧,流鼻涕
    规律, 就像病人生病的原因,比如着凉,吃坏东西。
(2) 分析过程及原因:
     我把压力变送器从原系统中单独拿出来,找了一个高沙的开关电源,单独给压力变送器供电。单独经过采样电阻接此开关电源的地。此时压力变送器与原系统完全分离,没有一点关系。此时让系统开始工作。用示波器检测采样电阻上的信号,信号正常.(注意:因为变送器信号以从原系统中摘除,所以系统处于开环工作)
      在信号正常的情况下,我把此开关电源的地,与系统的地接在一起。干扰的波形再次出现。
      这时开始分析:
      此干扰是怎样产生的那?
         我采用的是排除法,加试探法。开关电源的地和系统的地接在一起时,只是共点接地,没有公用地线,所以不可能是地线共阻抗干扰。
       变送器的输出线我采用的是双绞线,所以受电机辐射磁场的影响也比较小。我把此双绞线,靠近、远离电机,干扰的波形并没有发生变化。
       从试验可知,干扰肯定和地有关,那么怎么产生关联那?我所用的电机是300V直流无刷电机(内部为转子,外部为定子),电机在安置车内时,外壳是搭铁的,即外壳接地。而电机的外壳与内部绕组之间存在一电容(两个互相绝缘的导体嘛)。变送器的外壳也是搭铁接地的。而变送器的信号回路的地是300V的地,
由此出现一个回路:电机绕组---电容 --搭铁地---(变送器---电容)----300V地
电机绕组在电机转动过程中其上的电压发生变化,经过这样一个回路干扰到了变送器的电流信号。
解决方案:
      最简单的: 在300V地与变送器外壳之间加一个电容。
      麻烦点的:  加光耦隔离
这是我遇到的问题,跟解决的方法。跟楼主的不一定是相同。  楼主还是从实际出发,查明原因。

网友I:
直接开关电源地悬浮得了
有没有可能是电磁辐射 进去的干扰  以前我遇到过个电磁辐射干扰进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