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到位理解书上的这句话呢?

楼主(2010-08-29):
:)“对于小功率放大电路,人们常常只关心电路单一指标的放大倍数,而不研究其功率放大能力“如题,请教各位,最好实例说明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这里的小功率应该是指很容易驱动的原件,比如89C51驱动发光二极管,这种情况就不用考虑再用个三极管来作为驱动!!! 你那句话改成这样就好了:“对于放大电路,人们常常只关心电路单一指标的放大倍数,而不研究其功率放大能力“,把“小功率”三个字去掉就是了! 你再请教下高手吧!!!

网友B:
re LZ:

所谓“小功率”通常是指单纯电压或电流放大电路,也即信号放大电路。大功率必定是同时具有较大的电压和电流才是。另外,一般还指小信号放大。由于小信号下放大电路基本可视为线性的,因此一般也就比较有条件注重信号的幅度放大增益。

此外,由于小信号下(也就是小功率下)器件的额定功率通常都远大于实际的电路功率,因此功率问题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一旦到了功率放大,功率参数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参数。

网友C:
针线活,要求精细但不费力气。。。

网友D: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会不会也是忽略了功率放大能力。

楼主(2010-11-04):
好像功率放大电路前几级都偏爱电压指标的放大,而不计较其输出电阻也就是不考虑带载能力,到最后一级才加上射级输出提供带载能力
为什么不先放大电流再放大电压或者交替进行,而非到最后一级才放大电流呢?

网友E:
好像功率放大电路前几级都偏爱电压指标的放大,而不计较其输出电阻也就是不考虑带载能力,到最后一级才加上射级输出提供带载能力
为什么不先放大电流再放大电压或者交替进行,而非到最后一级才放大电流呢? ...
引用 楼主:

功率放大电路中的电流不是放大的。。电流之所以大是因为负载小。在后级只是驱动能力加强了而已。

楼主:
功率放大电路中的电流不是放大的。。电流之所以大是因为负载小。在后级只是驱动能力加强了而已。
引用 网友E:

射极输出不是放大电流?
电流所谓的放大本来就是说其能力而非一定一直输出这么大才叫放大

楼主(2011-01-13):
感觉几位说的都有些道理,还是实际运用时去深刻体验吧,空想怎么也想不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