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TDA7419音频处理

楼主(2010-08-29):
对音频设计基本是外行,现在产品设计中用到TDA7419这个片子做音频处理和切换。输入源有FM , CPU, BT,现在单独在进TDA7419前跳线接耳机都可以有声音,但是用切换时,TDA7419的输出就没有。曾经在TDA7419的输入直接加个1KHz,1V的单音信号,输出侧接的喇叭可以发声,证明通道切换是成功的。
输入的音源都是直接接到TDA7419,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是否也会存在阻抗匹配问题?请各位模拟音频设计达人不吝赐教!

网友A:
注意输入信号的幅度,幅度太低的需要放大。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回复,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关键是如何决定最低有效的输入幅度呢?在TDA7419的手册上看不到有关输入的要求

楼主(2010-11-09):
问题出在&DA7491输出的驱动电路上,现已解决

网友B(2011-03-24):
TDA7419 i2c怎么配置吗

网友C(2016-07-25):
在吗?能提供一些帮助吗,源码驱动调试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