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r710FZ2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8-29):
本人菜鸟,刚接触嵌入式不久,可能问题比较低级,望各位大虾赐教……
1.RAM启动模式下,运行程序不能超过64k。那么在FLASH启动模式下,是不是就不受64KRAM的限制?比如我写了70k的代码,那么就可以在256K的program memory中运行?
问题的实质是我对三种启动模式不是太明白,看手册似乎讲的也不是很细……

2.现在我有一个算法的 *.o 文件,比较大,在RAM中的话程序就太大了运行不了。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烧到256K的program memory中,然后在程序中调用呢,中间需要什么过程?我查了下好像要写什么SCF文件,这块流程不是很懂……

提前先谢谢各位~

网友A:
1、由于RAM最大为64K,所以RAM启动模式运行的程序不能超过64k。而Flash为256K,在FLASH启动模式下运行的程序就不受64KRAM的限制。
三种启动模式分别是:内部RAM、内部Flash、外部RAM或Flash等。程序从哪个区域启动运行是:在复位的前四个时钟周期内的,Booten、Boot0和Boot1引脚上的高低电平决定的。在STR710的参考手册的1.2节Boot configuration中讲的很清楚了。

2、我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何种开发工具,如果使用IAR和Keil,只要按照要求对项目进行设置,然后编译。再使用Debug按钮进入调试状态即可。至于SCF文件我想有可能是某个开发软件的编译、link文件,但肯定不是主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