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敷铜会把‘禁止布线层’也给敷了的呢?

楼主(2010-08-29):
:victory:

网友A:
安全间距没打开

网友B:
4# tiaomiaodu 你好,请问什么是安全间距?我在别的地方也问了,回答是:“禁止布线”应该由封闭的线(头尾相连)构成。

网友B:
这贴是我别的账号发表的,,

网友C:
理论上是这个问题^_^

网友C:
改小点或者往里移移看会不会解决...

网友D:
那个0焊盘/过孔,是不是太靠边了?
布线间距在PCB中,选择design-->rule-->routing-->clearance constraint,修改Gap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