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下,keil 模板里面 芯片复位后 启动文件执行 的流程??

楼主(2010-08-29):
问下,keil 模板里面 芯片复位后 启动文件执行 的流程??
preserve8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AREA    rt_sys, CODE, READONLY
        ENTRY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bottom_of_heap
        BX    LR
跳到中断 0x0000 0004 吗?????????

复位后 cortex M3的 PC 为 0x0000 0004,

分散加载
ROM_LOAD 0x00000000
{
    VECTOR 0x00000000
    {
        vector_table.o (+RO)
    }
    ROM_EXEC +0
    {
        *.o (+RO)
    }
    SRAM 0x10000000
    {
        * (+RW,+ZI)
    }
    HEAP +0 UNINIT
    {
        rt_sys_s.o (Heap)
    }
}
按照分散加载,是从 向量表的第二项执行,也就是第二个函数指针那,可是
preserve8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AREA    rt_sys, CODE, READONLY
        ENTRY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bottom_of_heap
        BX    LR
跳到中断 0x0000 0004 吗?????????
这段汇编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无非是设置异常,堆栈,外设

网友B(2010-12-31):
还没写过启动文件,什么时候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