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超出工作温度范围会怎样?

楼主(2010-08-29):
电子元器件都有一个工作温度范围,例如工业级的一般是-25℃~70℃。如果工作温度超出70℃,则可能将电子元器件烧坏;如果低于-25℃,比如-30℃或-40℃时,电子元器件的工作情况将会是怎样?请大家说说。

网友A:
我知道MCU,标称工业级-45°C~85°C的,温度低到-60°C或者高到125°C也照样能工作,只是特性指标会变差,而像晶振、三极管,也是这样子,其他就不敢说会是什么样子啦

网友B:
有些会不能工作,有些会性能变差,像二极管,三极管的话漏电流大些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C:
IC类的可能低温还好,倒是一些离散器件像晶振、光耦、三极管性能下降很大。

高温这块,是指环境温度,比如 -45°C~85°C,是85°C
一般是指距离元件一定距离PCB或者空气的温度,不是IC自身的温度。除非是密闭紧凑模块,能到100多度,其他有点空间的板子应该OK。

楼主:
在低温下器件参数会变坏,如果让器件通电一段时间后,器件会发热,这样器件工作参数是不是会变好,达到其正常工作温度范围?

网友D:
功率器件容易损坏,其他元件特性下降

网友E:
最好还是不要超出范围

网友F:
任何器件都有参数约束,这载明在器件手册上,这意味着,只要在器件手册声明的工作条件下,器件的实际参数将满足于器件手册,同时也意味着,超出器件手册声明的工作条件,器件的实际参数将不能保证满足器件手册。温度是器件的工作条件之一,超出规定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不清楚,各种可能都有,像楼主帖中所及的“烧毁”未必一定会发生,但可以肯定的是,超出范围一定程度(因为器件会留有一定余量)后,器件手册就无效了。

网友G:
请问电阻和电容在低温下会有什么影响了?

网友H:
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我知道我的笔记本在低于0度以后就启动不了了。得烤热了再启动。哈哈

网友I:
在高温下,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寿命都会大大缩短。超过最高结温过多则可能烧坏。

电解电容在低温下容值是要下降的,可能是电解液冻住了吧;P高温下则可能因电解液沸腾而损坏。

电阻在高温下的额定功耗下降,普通金属膜电阻在125°时额定功耗降为0。

网友J:
这事肯定有人研究,但是生产厂家不研究或不给出研究数据。

网友K:
绝大多数电解电容在低温时电解液结冰后,电容容量几乎降为0。
电解液结冰温度,视乎电解液配方不同而不同,一般在-5°C~-25°C之间
当然,现在也有能在更低温度下工作的电解电容,但是必须特殊表明,且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L:
手册给出工作范围,超出工作范围会出什么事情厂家并不保证,
不同的厂家,不同的生产批次都不见得一样,所以你测试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