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激变换器磁芯复位的疑惑

楼主(2010-08-30):
如上图是一个基本的正激变换器原理图,我查了不下四本书对于磁芯复位部分还是不解
当开关断开后N1绕组产生下正上负的Ui电压加在开关管集电极上使开关管集电极承受2Ui电压,同是N2绕组产生下正上负的电压使D1截至从而N2绕组上没了电流,此时就靠N3绕组由大变小的电流来使变压器磁芯复位,
我疑惑的是这个电流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开关管断开后他产生的自激电动势是跟N1绕组产生的电动势是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它产生的电动势是上正下负的Ui,这个Ui跟电源Ui相抵消了,也就是说它上面的电压是0了,那还怎么有电流呢?

网友A:
感应电压不但跟圈数有关,还跟磁通量的变化率有关,你的结论“它产生的电动势是上正下负的Ui”不成立。

网友B:
N3中电动势上正下负,其大小并不一定是电源电压,可以大于也可以小于电源电压,原则是磁芯中磁通连续,不能突变。实际N3中电动势为电源电压加二极管压降加线路电阻(绕组直流电阻等等)压降。
在楼主图中,N1和N3匝数相等,当N3与N1匝数不等时,N3中电动势仍为上值,改变的是磁通变化率。

网友C:
没有电压 电流照样流~~~

有电压不是必要条件~~~

这个过程相当于给ui“充电”——我感觉

励磁----退磁

确实比较烦人   我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