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懂铃木讲的关于三极管开关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8-30):
各位高手专家前辈们,没有看明白铃木讲的关于三极管开关电路中,共集电极跟射极输出器中的区别,就是为什么射极输出器中为什么不用限流电阻R1?
对他的解释没有看懂,麻烦知悉者给讲讲。

因为电脑问题上不了图,等下再修改。

网友A:
开关电路中,发射极接地,基极电压固定在0.7V,随便一个开关信号都会大于0.7V,所以需要R1来限流分压。
保证基极的Ib和0.7V。

跟随的时候.Vo = Vb-0.7V,基极电压可以很高(0.7~ ),所以不需要限流保护。

如果加限流电阻,就会使 Vb就不等于Vi了,而是限流电阻与R1的分压-0.7V了。

楼主:
请问射随开关电路的时候,三极管也是工作在饱和截止状态吗

网友B:
5楼:
这要看你的射随电路形式了。
三极管饱和要求基极电位高于集电极电位(NPN管),某些电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也就无法饱和,只能接近饱和。
以你的图而论,输入峰值必须大于电源电压一些,三极管才能够饱和。

网友C:
关于为什么射极不加限流电阻,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基极电流的回路是从基极注入从射极流出,和集电极无关,所以要限制基极的电流,可以在该回路的任一地方加电阻,当然射极接地时要加在基极前,而射极接电阻时,基极不用再加电阻

楼主:
楼上的这么理解好吗?射极接电阻时,基极不用再加电阻,能保证基极电流满足管子的额定值吗?有疑问。
我觉得射随开关电路不能认为三极管还工作在饱和状态了。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C:
射随开关是不是工作在饱和状态,6楼may前辈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