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的低温技术问题

楼主(2010-08-30):
请问各位大侠,我公司购得的直流减速电机在常温下工作正常,但在做低温-40℃试验时发现启动电流增加到原来6倍(8A-10A,原来为1.5A左右)。
     其中的原因我们也分析过,减速箱内的润滑油已是-55℃的低温脂,另将减速箱拆掉后启动电流还是很大,电机的的轴承也测试过,在低温下影响也不是很大。我怀疑是磁铁的低温性能问题,可公司有个“老派”工程师坚决否认,弄得我一头雾水,不好决策。
     请各位大侠不吝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阻力变大了吧

楼主:
有可能,但是阻力变大的部位何在?确实找不到呢。

网友B:
做个简单检测:
在低温时,盘一下马达主轴便知分晓.

网友C:
确实不会是磁铁的问题,轴承润滑油是重点怀疑对象。

网友B:
润滑油还不至于使电流增大6倍,我估计是轴承的游隙变小了,电流才会这么恶狠狠增大.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也是有可能的,机械系统热胀冷缩得有个限度,超出电机额定工作温度范围是可能出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吧?
怀疑什么就专门测试什么啊

PS:
赞同LS TYW的猜测

网友E:
老tyw说得有理。
除检查径向外,还需要经常一下轴向间隙。

楼主:
难得的群英会哦,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回去好好试试。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磁铁低温特性不好造成的呢?
比如铁氧体在低温下会有消磁现象吗?

网友C:
不要怀疑磁铁问题了,对磁铁而言,这个温度不算低,磁铁怕的是高温,到达居里点磁性才消失。

网友F:
如果是磁性变弱的话,转速会增加,测量一下转速就知道了。

网友D:
搜索了一下,个别材料确实会低温去磁,
但是也很好验证啊

网友G:
支持热胀冷缩论。

楼主:
很好,谢谢大家的发表!

网友A:
确实不会是磁铁的问题,轴承润滑油是重点怀疑对象。
引用 网友C:

润滑油可能已经冻住了,值得怀疑

网友H:
楼主有结果了吗?

楼主:
阿阿,暂时还没有。
谢谢您的关注!有结果我会马上告诉你们。

网友I:
一般的电机只能在>-30度的环境中运行的。

网友J:
润滑油低温下的粘度?

楼主:
完全同意20楼的说法,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首先,我的试验温度要求是-40℃。当试验温度为-30℃时,其状态会好许多。(经查许多资料都有这个说法,如果磁铁是铁氧体材料是这样。但如果是钕铁硼材料,其低温特性很好,但是高温特性不好。)
我们的实验结果,明天会出来。出来后,我会告诉大家。谢谢大家都关心!

楼主(2010-10-13):
从实验结果来看,本电机低温电流增大的原因还是在电磁铁。当然,机械的热胀冷缩系数也有一定的影响。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但我还是要谢谢各位了。

网友K(2013-01-05):
引用 楼主:
从实验结果来看,本电机低温电流增大的原因还是在电磁铁。当然,机械的热胀冷缩系数也有一定的影响。问题到 ...

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们用的直流微型减速电机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40°转不动,-20°电流变大了4倍,请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