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 RTC一点疑惑

楼主(2010-08-30):
各位专家,m0的RTC功能我个人觉得比M3的要健全,但我在用的时候,感觉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有点困惑:时钟后备电池.......
   如果使用的是手持设备,而且是干电池供电,设置的时间保存后如果掉电时间就会丢失,我看了好多遍资料都没找到,不知道M0有没有像M3一样能挂有单独时钟后备电池???

网友A:
没有! 我们m0的RTC不能掉电。我们有客户设计成带两块电池,一块后备

网友A:
其实我们NUC100主要是给工控用的,我们马上会出一颗ultra low power 的,这颗有单独的RTC power pin

网友B:
不知道啥时候MO也能出一款有后备电池的产品呢

网友C(2010-10-15):
是个问题

网友D:
呵呵, 曾经遇到过此问题, 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掉电重置时间, 或者加后备电池.

在硬件设计上, 保证主电源断掉时, 后备电池能给MCU供电.

同时MCU检测到主电源OFF掉后, 立即进入低功耗状态, 当然保持RTC部分继续工作.

网友E:
这个问题确实得考虑周到

网友C:
后备电源也要承担其他模块的休眠功耗

网友F:
NUC100的掉电模式下RTC可以工作,
采用 掉电模式 + RTC,电流为20几uA。

网友C:
如果是这样就没什么了,估计芯唐就是这样考虑和设计的。
否则不会废弃后备电源的引脚的。

楼主:
如果只是RTC供电的话只要一个很小的电池就可以用上一年没什么问题,而现在需要看来是不行了!觉得有点遗憾!!!:L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如果继续采用下图的后备电池的设计方案的话,会出现后备电池供电情况下,整个芯片还在工作,而外围电路已经停电。

这样岂不是可能会出问题,而且影响后备电池的使用时间。

如果采用低电压监测,电压低到后备电池电压(3.3V),进入芯片内部功能裁剪,把不用的功能关闭,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G(2010-11-18):
芯塘m0  还需要  努力啊

网友H:
努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