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附图)寻找不用单片机,实现延时500MS或多少MS-1s复位的

楼主(2010-08-30):
情况如下:
            我想要实现我的光电开关前面有物体挡住时,一直保持继电器不动作,没有物体挡住时,继电器吸合500ms之后就复位到继电器不动作状态。现不用单片机控制延时,怎么实现,用555能达到要求嘛?
能附上电路图最好了
我下面的电路能实现控制继电器,但只能实现光电有物体挡住继电器吸合,光电没有物体挡住继电器不吸合,这样达不到要求:继电器吸合500ms之后不管光电是否挡住都吸合的效果...

网友A:
用555可以,就是个简单的单稳态电路

楼主:
大家在听我说下 ,上面的电路我不改了 就是现在手头要用到开关量的采集,不用上面的接近开关 为了降低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做过嘛 能给个图纸嘛 跪求大侠了

网友B:
555可以啊,自己用Rc电路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实例嘛 给个吧

网友C:
查下74HC123单稳电路Pdf,效果可能会好点,相对555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