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在KEIL 环境下怎么用J-LING 下载程序????

楼主(2010-08-30):
#include <LPC2103.H>
#define LED1 ( 1<<25);
int main (void)
{
PINSEL1=0x00;
IODIR = LED1;
while(1)
{
  IOCLR=LED1;
}
}

上面是我的代码,启动代码KEIL 自带,不用写!麻烦高手给我指点指点,小弟我刚开始学。还没有入门!

我点了FLASH 的ERASE,下面那里就提示 Erase skipped!
我点FLASH的DOWNLOAD的却提示Load "E:\\MY\\MY.AXF"
(MY是我取的工程名)。

到底哪个是下载呢? 如何看到我写的程序的结果呢?

麻烦各位大侠了! 谢谢!

网友A:
KEIL下使用JLINK问题很多的,建议还是用ADS1.2吧,我开始学的时候被KEIL耽误很长时间,目前使用KEIL的人还比较少,ADS1.2可以参考的资料很多也很详细,等入门后在用KEIL吧,如果你很久连个LED都点不亮,很容易失去信心的.

楼主:
可在听说 ADS里面要写启动代码呀????

网友B:
推荐用IAR,这个最好了!许多芯片的启动代码都帮你写好了,只要调入使用就可以了。

楼主:
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 IAR 的下载地址?
哪位大哥发个呢?????????

网友A:
开始了解启动代码对学习ARM很有好处,启动代码其实不用完全自己写,一款芯片都会有别人写好的启动代码,你学会了其中的一个,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设计的系统的修改合适你用的启动代码,这个过程是对ARM学习的很好补充,这个过程你可以学习直接和硬件打交道,本质就是单片机和汇编的关系,等你把这些搞明白了,完全可以说对ARM已经入门了,你可以直接把ARM做普通单片机用,你也很直观的了解到ARM和普通单片机的区别,有了这个基础,在学一个操作系统和相关的驱动编写,你就可以直接用来做项目了.这个过程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然哪款编译软件都有缺点优点.最好开始用例子和使用人做多的编译器,这样解决问题比较直接.

网友C:
KEIL和U-LINK仿真器是最好的搭档,与J-LINK搭配会有问题
另外,如果只是下载的话可以直接用J-LINK 的J-FLASH工具烧写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