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虚拟成串口了还能再改成USB设备吗?

楼主(2010-08-30):
最近用STM32官方VirtualComPort的Demo成功做成虚拟串口。可以在PC机上看到虚拟成的串口,现在就想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再把虚拟串口重新识别成USB设备,当成真正USB来用?
如果可以要从哪些方面入手,主机驱动还是从机?
需要些什么方面的资料,可以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A:
它一直就是被识别成USB设备,也是被当成真正USB来用的。只要把PC端虚拟串口驱动卸掉,自己写个驱动,想怎么用就随你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香主,谢谢!
      从机的设备描述中的bDeviceClass原来为0x02(CDC类),是否也要改成其它的类,要的话是哪种类?

网友B:
买本圈圈的书玩玩吧,嘿嘿

网友A:
圈圈失踪很久了,一露面就做广告? 摆地摊卖书去啦?书卖得怎么样? :handshake

网友A:
它一直就是被识别成USB设备,也是被当成真正USB来用的。只要把PC端虚拟串口驱动卸掉,自己写个驱动,想怎么用就随你便。
引用 网友A:

2# 香水城
香主,谢谢!
      从机的设备描述中的bDeviceClass原来为0x02(CDC类),是否也要改成其它的类,要的话是哪种类?
引用 楼主:

我前面已经说了,你不是要USB设备吗?CDC设备就是USB设备;如果希望自己操控这个设备而不想当虚拟串口使用,“只要把PC端虚拟串口驱动卸掉,自己写个驱动,想怎么用就随你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香主。
看来我得赶紧再认真看看协议。要先去买本OO的书说不定就不会有这么疑问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