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pic的单片机,大家推荐一款与51单片机相当,

楼主(2010-08-30):
上手容易的型号,谢谢!

网友A:
这是啥思维?

没有这种和51相当的型号。

楼主:
我的意思功能差不多,不需要太强大的

网友A:
PIC16f887

网友:
PIC16F883,相对简单一点

网友B:
Cortex-M0更简单,建议直接上5块钱的Cortex-M0。

一步登天玩32位ARM。  ;P

网友C:
Cortex-M0更简单,建议直接上5块钱的Cortex-M0。

一步登天玩32位ARM。  ;P
引用 网友B:

也不无道理,没什么的。大同小异!

楼主:
Cortex-M0与以前的ARM7或ARM9有啥区别?开发工具呢?

网友B:
来本宝书,

楼主:
to 123jj:谢谢,先学习一下

网友D:
买本张明峰的书,找个PIC16F877A的实验板开工,当然,以后实际做项目,可以用PIC16F88X,便宜。
工控行业的,直接搞PIC18F4520。
原先搞DSP的,被DSP高价烦得受不了的,做电机的就改用DSPIC33FJ128MC706/506、dsPIC30F5015等,不做电机的,dspic30f5011,dsPIC33FJ128GP706等都可以。搞电源的可以参考做电机的芯片,或者用30F2023,33FJ16GS504等。

网友E:
标准51其实啥都没有,随便抓个PIC16都比51强。

网友F:
16F886更合适,特别是要接128*64屏的时候,容量比883大了一倍。

网友G:
不用说887,PIC其实比51简单好多

网友H:
877A貌视比较适合

网友I:
PIC都差不多啊,LZ就去电子市场买个最便宜的就行啦:)

网友A:
不要学pic16f877a,
这是已经淘汰的型号。

虽然和887差别不大,但是还是不要学淘汰的。

楼主:
我就控制2个交流电机,2个交流电磁铁,4个数码管显示时间,另外还有几个按键和指示灯,本来用51单片机就很容易实现,就是希望学习pic单片机,所以请大家推荐一款,貌似16f887性价比好些??

网友:
你直接上16F1933,资源多价格便宜,比88X的要更划算,仔细看数据手册,应该很容易上手的。

楼主:
楼上的,1933价格多少?

网友J:
看贴回帖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量吧,6RMB以内

网友K:
PIC16F877是一款通用单片机,专门用于教学、学习用。
不过现在这种中档单片机好像越来越难以生存了,arm cotex m3 内核的32单片机把PIC和AVR的中低端单片机市场给压缩了。

网友A:
PIC16F877早停产了,或者属于不推荐产品,

老抱着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