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帮我把下面代码从iccavr改成winavr

楼主(2010-08-30):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e_1 PORTA|=(1<<1)
#define lcde_0 PORTA&=~(1<<1)
#define lcddi_1 PORTA|=(1<<0)
#define lcddi_0 PORTA&=~(1<<0)
#define runled_1 PORTA|=(1<<7)
#define runled_0 PORTA&=~(1<<7)
#define ds1302clk_1 PORTB|=(1<<7)
#define ds1302clk_0 PORTB&=~(1<<7)
#define ds1302dat_1 PORTB|=(1<<5)
#define ds1302dat_0 PORTB&=~(1<<5)
#define ds1302rst_1 PORTB|=(1<<6)
#define ds1302rst_0 PORTB&=~(1<<6)
#define ds18b20_1 PORTG|=(1<<4)
#define ds18b20_0 PORTG&=~(1<<4)
unsigned char AC_TABLE[]={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      //第一行汉字位置
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      //第二行汉字位置
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      //第三行汉字位置
0x98,0x99,0x9a,0x9b,0x9c,0x9d,0x9e,0x9f,      //第四行汉字位置
};
unsigned char str1[]="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uchar str2[]="  09年 3月13日      21:22:22                        温度: 21度  ";
uchar miao,fen,shi,re,yu,zhou,nian,temp,num,num1,num2;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541;j++);     //1141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US)
{
unsigned int i;
US=US*3;             //5/4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for( i=0;i<US;i++);
}
/*******************************************
函数名称: lcd_write
功    能: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数据(没有RST操作)
参    数: dat--要写入的数据,di=1时写命令、di=0时写数据
返回值  : 无
/********************************************/
void lcd_write(uchar di,uchar dat)
{
if(di==1)
   lcddi_0;
else
  lcddi_1;
  Delayus(10);
lcde_1;
Delayus(10);
PORTC=dat;
Delayus(10);
lcde_0;
}
void lcdinit()
{
     lcd_write(1,0x30);      //8BitMCU,基本指令集合
     lcd_write(1,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Delayms(100);
     lcd_write(1,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lcd_write(1,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文本区清RAM函数
void LcmClearTXT( void )
{
     unsigned char i;
     lcd_write(1,0x30);      //8BitMCU,基本指令集合
     lcd_write(1,0x01);      //AC归起始位
Delayms(300);
}
void PutStr(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puts)
{
     lcd_write(1,0x30);      //8BitMCU,基本指令集合
     lcd_write(1,AC_TABLE[8*row+col]);      //起始位置
     while(*puts != '\0')      //判断字符串是否显示完毕
     {
           if(col==8)            //判断换行
           {            //若不判断,则自动从第一行到第三行
                 col=0;
                 row++;
           }
           if(row==4) row=0;      //一屏显示完,回到屏左上角
           lcd_write(1,AC_TABLE[8*row+col]);
           lcd_write(0,*puts);      //一个汉字要写两次
           puts++;
           lcd_write(0,*puts);
           puts++;
           col++;
     }
}
/*******************************************
函数名称: DS1302_writeB
功    能: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数据(没有RST操作)
参    数: byte--要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 无
/********************************************/
void DS1302_writeB(uchar byte)
{
uchar i;
DDRB|=(1<<5);           //将数据端口设置为输出
for(i=0;i<8;i++)     //8位数据计数
{
  ds1302clk_0;           //拉低时钟端
  if(byte&0x01)   //当前位是否是1
  {
   ds1302dat_1;               //当前位是1,拉高数据端
  }
  else
  {
   ds1302dat_0;               //当前位是0,拉低数据端
  }
  Delayus(10);   //调整时钟和脉冲宽度
  ds1302clk_1;           //时钟上升沿(DS1302采样数据)
  byte>>=1;   //数据右移1位,为送出新数据位做准备
}
}
/*******************************************
函数名称: DS1302_readB
功    能: 从DS1302读出一个字节数据(没有RST操作)
参    数: 无
返回值  : byte--读出的数据
/********************************************/
uchar DS1302_readB(void)
{
uchar i,byte=0;
DDRB&=~(1<<5);          //将数据端口设置为输入
PORTB&=~(1<<5);      //无上拉电阻
for(i=0;i<8;i++)  //8位数据计数
{
  byte>>=1;    //保存读入的数据位
  ds1302clk_1;          //时钟上升沿
  Delayus(10);  //延时,调整时钟脉冲宽度
  ds1302clk_0;          //时钟下降沿,DS1302输出数据位
  Delayus(10);  //等待数据变化(MEGA16太快,必须等待DS1302的数据位输出,否则不能正确读出)
  if(PINB&(1<<5))          //当前位是否是高电平
  {
   byte|=(1<<7);  //是高电平就将返回数据的当前位置1
  }
  else
  {
   byte&=~(1<<7);  //是低电平就将返回数据的当前位置0
  }
}
DDRB|=(1<<5);          //最后将数据端口设置为输出
return byte;  //返回读出的数据
}
/*******************************************
函数名称: DS1302_writeD
功    能: 向DS1302的某个地址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参    数: addr--地址值(寄存器或RAM)
     data--要写入的地址
返回值  : 无
/********************************************/
void DS1302_writeD(uchar addr,uchar data)
{
ds1302rst_0;          //拉低RST
ds1302clk_0;          //拉低CLK
Delayus(10);
ds1302rst_1;          //拉高RST
Delayus(10);   //调整片选脉冲
DS1302_writeB(addr);  //写入操作命令(地址)
Delayus(10);
ds1302clk_0;          //拉低时钟端
Delayus(10);
DS1302_writeB(data);  //写入数据
ds1302clk_0;          //拉低时钟端
Delayus(10);  //调整片选脉冲
ds1302rst_0;          //拉低RST
}
/*******************************************
函数名称: DS1302_readD
功    能: 从DS1302的某个地址读出一个字节数据
参    数: addr--地址值(寄存器或RAM)
返回值  : data--读出的数据
/********************************************/
uchar DS1302_readD(uchar addr)
{
uchar data;
ds1302rst_0;           //拉低RST
ds1302clk_0;           //拉低时钟端
Delayus(10);
ds1302rst_1;           //拉高RST
Delayus(10);    //调整片选脉冲
DS1302_writeB(addr);   //写入操作命令(地址)
Delayus(10);
data=DS1302_readB();   //读出数据
Delayus(10);
ds1302clk_0;           //拉低时钟端
ds1302rst_0;           //拉低RST
return data;   //返回读出的数据
}
/********************************************
函数名称: uchar ds18b20rst()
功    能: 复位DS18B20,成功则返回0
参    数:
返回值  :
/********************************************/
uchar ds18b20rst()
{
uchar rstda;
ds18b20_0;                   //18B20置0
Delayus(600);                //廷时600US
ds18b20_1;                   //18B20置1
Delayus(80);                 //廷时80US
DDRG&=~(1<<4);          //将数据端口设置为输入
PORTG&=~(1<<4);          //无上拉电阻
rstda=PING&0x10;             //判断18B20口是否置1
if(rstda!=0)                 //是就返回1(不成功)
   rstda=1;
while(!(PING&0x10));         //等待18B20口置0(成功)
DDRG|=(1<<4);          //最后将数据端口设置为输出
return(rstda);               //输出0
}
/********************************************
函数名称: ds18b20writ(uchar i)
功    能: 向18B20写一字节数据
参    数:
返回值  :
/********************************************/
void ds18b20writ(uchar i)
{
uchar aa;
for(aa=0;aa<8;aa++)
{
ds18b20_0;                 //18B20置0
Delayus(2);                //廷时2US
if(i&1)                    //如果I的低位是1
  ds18b20_1;               //18B20置1
Delayus(70);               //廷时70US,等待18B20读取数据
ds18b20_1;                 //18B20置1
i>>=1;                     //I左移一位
}
}
/********************************************
函数名称: uchar ds18b20read()
功    能: 读18B20一字节数据
参    数:
返回值  :
/********************************************/
uchar ds18b20read()
{
uchar aa,bb,rstda;
for(aa=0;aa<8;aa++)
{
ds18b20_0;                   //18B20置0
Delayus(2);                  //廷时2US
ds18b20_1;                   //18B20置1
DDRG&=~(1<<4);          //将数据端口设置为输入
PORTG&=~(1<<4);          //无上拉电阻
bb=PING&0x10;                //看18B20是否输出是1
if(bb!=0)                    //如果是1,让RSTDA高位为1
  rstda|=0x80;
DDRG|=(1<<4);          //最后将数据端口设置为输出
ds18b20_1;                   //18B20置1
if(aa<7)                     //限制  RSTDA左移共7次
rstda>>=1;                   //RSTDA左移一位
Delayus(70);                 //廷时70US,等待下一次读取数据
}
return(rstda);
}
/********************************************
函数名称: init18b20()
功    能: 初始化DS18B20
参    数:
返回值  :
/********************************************/
void init18b20()
{
if(ds18b20rst()==0)
{
ds18b20writ(0xcc);
ds18b20writ(0x4e);
ds18b20writ(0x64);
ds18b20writ(0x8a);
ds18b20writ(0x7f);
}
}
void main()
{
uchar t1,t2;
DDRB=0xff;
DDRC=0xff;
DDRD=0xff;
DDRA=0xff;
DDRG=0xff;
Delayms(300);
lcdinit();
LcmClearTXT();
PutStr(0,0,str1);
runled_1;
init18b20();           //18B20初始化
Delayms(10000);
//DS1302_writeD(0x8e,0x00);//写保护开
//DS1302_writeD(0x80,0x30);//设置秒
//DS1302_writeD(0x82,0x00);//设置分
//DS1302_writeD(0x84,0x18);//设置时
//DS1302_writeD(0x86,0x28);//设置日期
//DS1302_writeD(0x88,0x02);//设置月份
//DS1302_writeD(0x8a,0x06);//设置星期
//DS1302_writeD(0x8c,0x09);//设置年份
//DS1302_writeD(0x8e,0x80);//写保护关
lcdinit();
LcmClearTXT();
PutStr(0,0,str2);
while(1)
{
        ds18b20rst();
        ds18b20writ(0xcc);
        ds18b20writ(0x44);//转换命令
        miao=DS1302_readD(0x81);    //读秒
        fen=DS1302_readD(0x83);     //读分钟
        shi=DS1302_readD(0x85);     //读小时
        re=DS1302_readD(0x87);      //读日期
        yu=DS1302_readD(0x89);      //读月份
        zhou=DS1302_readD(0x8b);    //读星期
        nian=DS1302_readD(0x8d);    //读年份
if(miao&0x01)
     runled_1;
  else
     runled_0;
ds18b20rst();
        ds18b20writ(0xcc);
        ds18b20writ(0xbe);//读取命令
        t1=ds18b20read(); //低位温度
        t2=ds18b20read(); //高位温度
    temp=t2*16+t1*0.0625;
lcd_write(1,0x83);
lcd_write(0,(0x30+yu/16));
lcd_write(0,(0x30+(yu&0x0f)));
lcd_write(1,0x85);
lcd_write(0,(0x30+re/16));
lcd_write(0,(0x30+(re&0x0f)));
lcd_write(1,0x92);
lcd_write(0,(0x30+shi/16));
lcd_write(0,(0x30+(shi&0x0f)));
lcd_write(0,0x3a);
lcd_write(0,(0x30+fen/16));
lcd_write(0,(0x30+(fen&0x0f)));
lcd_write(0,0x3a);
lcd_write(0,(0x30+miao/16));
lcd_write(0,(0x30+(miao&0x0f)));
lcd_write(1,0x9d);
lcd_write(0,(0x30+temp/10));
lcd_write(0,(0x30+temp%10));
}
}

网友A:
由ICC到GCC,没有什么要移动的,除了FLASH的读写关键字,中断的关键字。可以加上一个宏文件头,重新多起一个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