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硬件保护电路变频器

楼主:
这是变频器的电流硬件保护电路。I1和I2都是经过电流取样电阻后的电压信号。双向二极管的1端和二端的波形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上面的比较器2端加-15V下面的比较器5端加+15V。比较器的上门限是+4.2.下面是-4.2V.希望各位能详细介绍下原理。

网友A(2010-09-21):
假想在整流桥的正端和负端串联两个等阻值的电阻,并把两个电阻的中间连接处接地,就很好理解了。正端和负端分别为正的峰值 和负的峰值 分别经过比较器进行比较。也有将正端和负端接成差分输入形式,经过运算放大器求差,在经过一个比较器进行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