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302驱动电机的问题,纠结中

楼主:
我现在正在用IR2302做电机驱动,Io+/Io-分别为120mA250mAMOSFET用的是irf1018e
Qg=46nC
Qgs=10nCQgd=12nCQsync=34nC,电路中,自举二极管采用的FR107,自举电容采用的22622uf),驱动电阻R200~R203用的是100欧姆(本人认为12V/ Io+=12V/120mA=100欧姆)。我用IN作为方向控制信号,用SD输入PWM控制电机的电流。

调试过程中发现电机电流比较大时(大于15A,总电流30A)电机会出现异响,通过波形检测,发现HOVs之间的输出波形存在问题,如图所示。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另外,从datasheet的内部结构图上,我看不出自举电容的充电回路在哪里。
请大家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ir2302内部结构,貌似自举电容没有充电回路

ir2302内部结构,貌似自举电容没有充电回路

Ho与Vs两端电压波形,在正常的波形中间会夹杂不正常的波形

Ho与Vs两端电压波形,在正常的波形中间会夹杂不正常的波形

MOSFET的DS两端电压波形

MOSFET的DS两端电压波形

Ho和Vs与Vb和Vs两端电压对照

Ho和Vs与Vb和Vs两端电压对照

网友A(2010-08-30):
没用过。
不过,先导通下臂那个mos管后,自举电容就充电了。

网友B:
IR2302的Vs必须与高端mosfet的s相连.
否则,高端mosfet不能可靠导通和关断。

网友C:
觉得3楼说的很对

网友D:
不用纠结了,你的电路错了,看3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大家的关注。再向大家道歉,由于我的电路图符号画的不标准,所以就结了网上的一个电路,用法跟他是一样的,但我的Vs端与MOSFET是连着的,所以问题不是出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比我看得仔细,费心了,谢谢。还有什么想法,欢迎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D:
从波形看,应该是部分周期没有自举成功。减少R202或降低PWM频率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请问减小电阻应该减到多少合适呢?有什么依据吗?我试了一下,用68欧和47欧都试了一下,貌似电阻越小越容易出现震荡。:'( :Q :dizzy:

网友B:
驱动ic最好用IRS2109,引脚和IR2302兼容。
IRS2109的低电压保护值最低为7.4V。
IR2302的低电压保护值最低为3V。
irf1018e在3V的VGS下不能可靠导通,irf1018e可能工作到线性区而烧毁。
这可能是震荡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自举电容高频特性不好或耐压不够,因为容量足够。
原因之三可能是47欧电阻还是大了。

lz可以用以下方法试一下:
1、换IRS2109,毕竟IR2302有隐患
若不行,
2、换高品质自举电容
若不行,
3、在VB和VS之间接上独立的12V电源,两路独立电源和Vcc隔离的,这个可以排除自举动作、FR107、自举电容的问题。
若不行,
4、47欧电阻再减小。(这个可以提前做)
若不行,
5、换其他的mosfet看看。
再不行,lz找高人吧,偶闪

网友E(2013-12-29):
这个我过段时间参考一下,MARK!